[开关电源] 求!!基站后备电源BMS充电限流电路

楼主(2018-07-21):
各位大侠好,做了个项目,后备电源的BMS,要求要有充电限流功能,这部分电路不太熟,MS是用PI调节器控制MOS管,然后用PWM调节限流值,具体不清楚。
哪位有相关电路或者资料,不胜感激。附上PCB实物图,大概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A:
PWM是最终PI调节结果,同时控制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
这类电源无一例外都是电流电压双环PI并联控制,那个结果小取那个。
双环典型实现:电压PI运算---CTRL_V  电流PI运算--CTRL_I  比较CTRL_I和CTRL_V,谁小用谁。
就自动实现限压限流双限PI控制。
看电路你不是有了嘛,剩下的就是算法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是最终PI调节结果,同时控制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
这类电源无一例外都是电流电压双环PI并联控制,那个结 ...

如果现在只是做限流会不会好做一点呢?先不做限压。
想问下,这个限流的原理是什么?
假如充电器输入20A的电流,而电路需要限流10A,那么其他电流哪去了呀?
这个PCB是别人做的,只拍了照,看着很复杂,看不懂啊。
没办法,这方面的电路是在是太弱了,希望能学习一下,最好有原理图参考下,谢谢!

网友B(2018-10-24):
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网友C:
弄清楚原理了吗

网友B(2019-01-23):
有结果吗

网友D(2019-03-07):
好像是上海一家公司的板子,boqia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现在只是做限流会不会好做一点呢?先不做限压。
想问下,这个限流的原理是什么?
假如充电器输入20A ...

你用快充充电头,12V1.5A,或5V4A给老款安卓充电,手机只需要5V1A,多余的电流电压去哪里了?道理一样^O^

网友D:
有硬件限流,还有软件限流

网友F(2019-12-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样在研究这个板子,不太明白这个大体原理,是否可以指导下?
不胜感激!!!QQ:904863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