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WM在占空比为0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18-07-21):
我是用PWM控制LED,占空比设置成0,灯还是微亮!

网友:
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设为0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控制正确的PWM输出,占空比为0,端口连续处于低电平,远低于LED开启电压,是不可能导致LED微亮的。
端口低电平驱动能力很好的,所以,哪怕有板子漏电,一般也不能造成点亮LED,最大可能,你的PWM还有剩余占空比,也就是非常窄的脉冲在输出。

网友:
应该是PWM没有计算好。

网友B:
拿示波器,看下脚位打出来的波形,跟贴下代码的设定吧。

网友C:
你算算你的设置,看看是不是能到到0

网友D:
你的配置肯定是没有设置到PWM=0.

网友E:
也许是原理图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D:
还有楼主用的什么板子,官方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F:
PWM就没有0的说法,0的话直接就关闭了。

网友G:
怎么样了,解决了没,用示波器测量 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与帮助!已经解决了,是其他程序干扰,我又顺便使用的PWM掩码。

网友H:
666,我都是借鉴给的例子。

网友I:
看来一定要硬件设计没问题再搞软件。

网友J(2019-06-27):
PWM掩码是什么意思,与极性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C:
嗯,先把硬件搞彻底,要不然软件不好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