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学霸解答一下这个两边同时求积分的公式

楼主:
如图,像类似这种h(x)dx = g(y)dy两边同时求积分的我能理解,但是上面图片的那种我脑子怎么转都转不过来,有哪位大兄弟帮忙解析一下,或者说在高等数学的哪一部分内容,我高等数学上册的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这3章我都看了。备注:书本是 电路第十版 page143,作者:詹姆斯 尼尔森。我手写的图片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把V放在积分符号前面,我反而能推回去,  但是V放积分符号里面是什么意思,V肯定不是常量吧?

网友A(2018-07-21):
v dt 中 v 是时间的变量,即 v(t)。所以积分时,被积函数为 v(t) 应该放在里面。
L di 中 L 不是时间的变量,是常量。所以积分时,被积函数为 L 可以放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dt 中 v 是时间的变量,即 v(t)。所以积分时,被积函数为 v(t) 应该放在里面。
L di 中 L 不是时间的变量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的确V应该是放里面,但是我现在放外面了反而能推回原式,放里面推不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的确V应该是放里面,但是我现在放外面了反而能推回原式,放里面推不回去。。。 ...

既然 v(t) 应该放在里面,就表明第二张图的推导有问题。

再检查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