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QI协议,无线充(三)程序调试

楼主(2018-07-21):
大家好!哈哈哈!来深圳已经快两个月了,又要发工资了!!期待中!!!新的一个帖子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是无线充的程序调试的过程,以及调试过程中新人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并且多图!!哈哈哈啊哈!!
虽然生活所逼,老说话不栓话!但是无这个坑貌似,应该是不会弃坑的!,当然了,目前的帖子主要是以5W的为主,毕竟这个是基础。10W和7.5W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QC2.0协议而已,和一些通讯的细节,有了5W的,其他都不怕。板子是一定要有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着人家的板子,把信号引出来,简单的调试了一下解码,电流检测,感觉还挺简单的,然后,自己真正做好一块板子的时候,调试起来的头都大了。

进入正题!!网上有那么多的电路,包括我在2贴里面也分享了我的一个工程,那个大家要是要做的话,需要把电源线加粗再加粗。毕竟有接近1A到2A的电流流过,在华为的PCB规范里面有电流个对应的线宽可以参考。到手板子以后,先开始调试的是H桥

建议那个0.02R的电流检测的电阻暂时不要焊接,然后Q1和Q2为一组PWM,Q1导通的时候,Q2截至,这个PWM的波形如下图这个样子,然后注意一下细节,就是在MOS关断和导通的边沿,有细微的波动,这个我看了一下资料,貌似就MOS固有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下。
我的电路相比与2贴有些变化,是因为我调节PWM时候不得要领,就相信也不是很懂的人的建议,哈哈哈!但是这个确实是自己PWM没有调试好。PWM调试的时候,如果MOS出现发热很严重,虽然手可以碰,但是板子非常热的情况,就是同一边的MOS出现同时导通的情况。
只要记得,上面导通,下面一定要截至。调试好一边的一组PWM,再去调试另外一边。

为什么PWM要调试好了,以为这个很影响电流的检测,你会发现,0.02那边测到的电压和运放放大出来的电压,与你设计的电路放大倍数误差很大,所以,电流测不准的情况,要看看你的PWM,而PWM有问题,也会导致系统的电源不稳定。一点就会影响全局。

一般的,5W的接收器,或者三星的手机,你直接发送PWM(160KHZ),是可以进行充电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行解码的调节了!板子上一共就三个测量量,温度,电流,和数据解码。温度相对独立,不管,电流,我们刚刚已经校准完毕,就是解码了。
解码这边要说的就是由于单运放和双运放处理的波形差异,解码的程序也有席位的差异。首先来看看我的电路出来的数据波形。

可以明显的看到数据区并进行解码的,但是细心的小伙伴,会看到,在数据波形里面,有个别的字节码,高电平电压很低,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测量了,是的,会有影响到的。再来一个MCU特性图,每一个单片机的特性都不一样。

这里可以看到高电平的电压是3.5V以上,所以,如果遇到低于这个值的,就会无法识别到高。没有尝试过,中间电压会被识别到啥,是保留上一次有效的电平状态,还是直接就是低电平。但是这个问题即使不修改电路,也是可以通过代码解决的。
好了!就先说到这里,期待后续的跟新!!公司组织出游!海边浪一浪!!!

看你干的很爽
厉害
给你99个赞!

网友A:
我是来点赞滴

学习学习!!哈哈哈哈

楼主:
在完成温度检测的调试,电流检测的调试,和解码的独立调试后,下面就正式的进入程序编写的时候了!QI协议的程序分层比较明确,所以主程序一个大的switch即可,(图后续补充,现在在网吧公司周末不开门)
分为
switch(stu)

       Ping阶段
       标识配置阶段
       谈判阶段
       校准阶段
       功率转移阶段
       重新谈判阶段

今天来说的就是程序结构的搭建,因为我目前的MCU资源比较多,(价格贵),大大的奢侈了一把!各位如果资源不是很多的!可以在我的程序基础上面进行修改,改成被动触发式。
Ping阶段,用到的是PWM和数据解码模块,我在这两个基础上面重新封装了一个QI的控制模块,用于统筹QI协议里面的时间控制和协议控制,首先来说一下PWM模块提供的Ping阶段的函数清单

PWM模块
函数1:开关PWM函数
函数2:获取PWM开关状态函数
函数3:PWM初始化函数
Decode模块
函数1:获取信号强度状态状态函数,用于判断是否是第一包数据
函数2:获取信号强度函数
函数3:(此函数为解码程序,处于定时器中断,在后台扫描,可以忽略)

QIControl模块
函数1:Ping函数,实现Ping阶段定时的功能,定时开关PWM,返回是否PING成功或失败的结果。
函数2:时基,用于提供QI协议的定时基础,被定时器调用,当计数器设定值大于0时,自动减为0。协议端根据是否为0,来判断定时时间。

QIControl被Main函数调用,PWM模块和Decode模块被QIControl调用,这样系统的结构相对来说是很清晰的!而且模块之也不存在变量的互相干扰,只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会消耗大量的空间,以及较为底下的执行效率。
毕竟函数的调用,出入函数是需要浪费一点时间的。不过楼主有钱买一片10块钱的芯片,不怕,主要是将程序结构弄的清晰明了,学习起来不费力。

程序结构说完了,再来说一下Ping阶段的一些需要判断的信息,和执行的操作。
1.协议规定,Ping的时候,先打开65ms的PWM,接着在85ms内(65+20)没有收到第一包数据就在28ms内关闭PWM,实际上我测试别人家的大概是90ms开PWM,如果没有收到信号,就关闭200ms,也就是90和200不停的循环
   直到收到有效的数据包。
2.如果发射端没接收到信号强度包,而接收到其他的包,或者啥包都没收到,也是一样的,重新来过。
3.如果收到的第一包数据是信号强度包,就继续维持90ms的PWM,接收标识配置的数据包。如果在期间没有接收到数据。也需要重新开始。

以上就是全部的Ping阶段的内容!!如果楼主有遗漏的地方,欢迎补充!!程序明天上传!学习的自行下载!如果今天下午能进公司的话,就下午发了!!

网友B: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WirePcb简化版 - LM358 MCU H桥 -

楼主偷个懒!上周的完成的,这周发!Ping阶段结束的代码!用的是一颗51的MCU。有需要资料的可以见我的第二篇帖子里面的群!洗洗睡了!接了个项目!尽量保证一周一更新吧|!!!

网友C:
我有量产的Qi无线充软件,谁要;还有A4WP无线充电软件

@耗子小兵 :群加不了呀。拉我进去呗。QQ 963979972
发出来啊!说有啥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2OTk0NnwwZjNjOGZmYnwxNzU4NDI1NDU1fDB8转到上面链接↑
貌似发错了!!这个才是程序 WireLessV02 -
到Ping结束!后续的等手头的案子结束,我继续写下去!

楼主 这个代码下载不了呀?我毕业设计要做这个头大。。。

网友C:
无线充方案成本多少钱,源码多少钱呢

网友C:
可以生产的哦,要代码要给钱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生产的哦,要代码要给钱的哦

源代码多少钱?

网友E(2018-09-03):
大家mos和驱动用的是哪一家的
有没有mos和驱动 或者mos和运放封装到一起的??

网友F:
QI 对线圈有什么要求?

网友G:
5W充电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H:
楼主的无线充方案是用哪家的?

我都想知道

网友I:
解码数据出来很多乱码怎么解决呢,要怎么滤除干扰

网友J(2018-10-09):
引用 网友C:
可以生产的哦,要代码要给钱的哦

多少钱嘛

网友K:
楼主没有考虑Detect阶段。

@forrest11 :我对此表示无话可说!!!都说了就是一个ping!!!后续都没有,检测个毛线东西。。。
@耗子小兵 :你在程序里面也没有Detect阶段。
帖子里面不是说了么!就是一个ping阶段!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后续的大家继续写!!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大家mos和驱动用的是哪一家的
有没有mos和驱动 或者mos和运放封装到一起的?? ...

TI,峰迢,伏达,致新,南芯,钰泰的都有。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啊。

楼主:
闲来晒晒图

楼主贴的程序好像不完整,是否有完整的程序呢

楼主:
最近几个小伙伴问了无线接收!!我只想说!QI协议的part4 PDF就有现成的参考电路!!!

网友M:
大佬,能讲讲那个ACK和NACK什么时候用吗?发送端给接受端通信是就通过调频吗?这段数据很难抓,文档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8-11-08):
引用 网友M:
大佬,能讲讲那个ACK和NACK什么时候用吗?发送端给接受端通信是就通过调频吗?这段数据很难抓,文档说的也 ...

那个不必管他

楼主:
        完成度的话80%吧!还有一个PWM的调节没有做!但是也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是给大家的最后一个版本了!完成度也是想当的高!
        FOD全部完成了!放一个硬币,或者手机充电的时候夹一个东西,都是报错的!!

        如果经常出现充电断开的情况,检查一下你的MOS,可能同一边同时导通了!!还有就是代码可以传但是必须注明出处!!然后,然后就没有了!!
        目前我这边完成的是找我买芯圣的芯片,或者打赏的,程序里面留了联系方式!!程序员去看吧!支持过我的,后续我会继续更新程序版本!!没有的这一版本程序也是可以自己调试完成的,
        因为没写的地方也注明了解决的方案。这个都搞不定的!可以转行了!

        10W        发射端
        5W        发射端
        5W        接收端!

楼主:
东西都在群里面!这里就不发了!然后就是开源无线充,到此结束!!洗洗睡了!!

请问一下群号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东西都在群里面!这里就不发了!然后就是开源无线充,到此结束!!洗洗睡了!! ...

撒花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东西都在群里面!这里就不发了!然后就是开源无线充,到此结束!!洗洗睡了!! ...

加不了群,大佬拉我一下,1035622421

网友N(2018-12-13):
楼主问下,如何区分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是通过0x71包吗,具体的不同是?谢谢

楼主:
中间有断了一下的是苹果的充电波形,不断的是三星的,终于找到了一个无线充要做方案的了!花了一周,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部测试完毕,准备试产。
中间断开的是由于小伙伴想拿去测被的东西,所以断开了几秒。大吉大利!!

网友O(2019-01-16):
学到了,顶一顶

网友P:
小弟最近也是在弄无线充电,电路还好可以实现了,但是协议和控制这方面无从下手呢。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指教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问下,如何区分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是通过0x71包吗,具体的不同是?谢谢 ...

是的!通过71!!这个你拿两个手机测一下就都知道了!好久没来浪了!!!

楼主:
准备开始弄10W的无线充,核心的技术已经有了!这里给问问题的小伙伴说一下,5W的无线充是基础,10W在5W的基础上增加了通信的功能,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三星手机的快充,7.5W的是苹果手机充电,所以搞无线充建议在5W的基础上去弄。至于怎么样去写代码,这个可以通过现有的无线充板测试其数据!
5W的数据包,01 51 71 04 03。

网友Q(2019-03-13):
楼主Q1/Q3的DS极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R:
有么有verilog写的程序,求

网友S(2019-06-08):
良心贴主,这个必须顶!!!

网友T:
过来膜拜大神

网友U(2020-03-13):
对了那个协议编码格式是什么样的以及协议说明,你那边有具体的文档说明资料么。

网友:
什么手机支持qi无线充电

网友V:
无线充电QI软件协议具体是啥协议?

网友W:
无线充电支持几种充电协议

网友X:
Qi认证模式有哪些?

网友Y:
无线充蓝牙音箱采用的是哪一种充电协议

网友Z:
qi认证有哪些分类?

网友AA:
如何设计一款QI无线充电产品

网友AB:
做Qi无线充电方案

网友AC:
无线充电的原理?

网友W:
无线充电都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X:
无线充电器发射线圈离接收线圈距离是多少?

网友V:
Qi无线充电协议采用双向无线通信?

网友Y:
无线充电Qi1.1是什么?

网友:
通过QI协议发射和接收的无线充需要做RED认证吗?

网友AB:
是否支持Qi无线充电协议

网友AA:
Qi无线充电接收器有哪些

网友AC:
有没有具备QI标示的无线充电器?

网友Z:
无线充电线圈接收端连接的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AD(2020-05-09):
无线充电全电路设计图是怎样的?

网友AE:
谁有无线充电的线路

网友AF:
无线充SOC芯片方案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AG:
自制无线充电器的制作方法?

网友AH:
无线微波信号充电电路图有人可以设计出来的吗?

网友AI:
怎么提升无线充电效率?

网友AJ:
想做一个无线充电器

网友AK:
哪位大神知道分离原件制作的无线充电

网友AL:
制作无线充电电路发射端时,如何防止线圈过热

网友AG:
无线充电技术对 层数有要求吗

网友AF:
无线充电器功率放大电路可以怎么改进?

网友AH:
无线充电的简易电路图

网友AE:
求一个简单的无线供电电路图

网友AI:
能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AD:
集成电路无线充电电路设计谁有?

网友AJ:
如何制作简易无线充电装置?

网友AL:
无线充电电路的multism建模

网友AK:
如何为越来越小的助听器设计无线充电方案? ?

网友AM:
这个用现成的芯片还需要自己写QI程序吗?

网友AN:
这个顶一下。。。。。。。。。。。。

网友AO:
楼主还关注无线充吗?群搜不到了,丢个代码吧,需要学习一下,qq:448745065

网友AP(2020-09-09):
引用 网友C:
我有量产的Qi无线充软件,谁要;还有A4WP无线充电软件

加我qq,414883412,聊聊

网友AQ(2021-12-29):
期待更新剩下的几个阶段,点赞

网友AR(2025-07-16):
将此篇文章申请优秀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