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半桥电路小疑问

楼主(2018-07-21):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有这样一个用OP放大器驱动半桥的原理图,表示不是很理解,原理图见图片,我想问的是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哦!!MOS管能正常导通吗??不需要类似于自举电容或什么升压电路吗??

网友A:
首先,这不是半桥,这是N-P MOS管互补源极跟随器,前面运放推动,基本上,这个线路可以工作,但是问题多多。
因为MOS管的特性,源极跟随器,需要的偏压会高于典型三极管图腾柱比较多,因此,输出动态范围会受限制。
并且,这里没有进行栅极静态电压补偿,不可避免的,输出会有很明显的交越失真,如果作为运放的话,也因为严重的交越失真,导致这个线路在零电压附近是很不靠谱的,至于这个线路用在高保真等失真度要求高的地方,肯定是不完善的。
只有用在方波类型驱动时候,这个线路本身才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源极跟随器,谁又会用在高频方波输出地方呢?幅度损失太大了啊,何况前面的运放也不是什么高速运放,是一款典型的音频应用类运放。
我可以告诉你,画这个线路的人,肯定没有真正的去这样用过,只是随手一画,随口一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书而别尽信书........”
提出疑问值得肯定,可你弄错方向了。。。。

网友B:
这一小节的标题就是“OP放大器+源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不是半桥,这是N-P MOS管互补源极跟随器,前面运放推动,基本上,这个线路可以工作,但是问题多多 ...

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gs太小,难道上面的N管还会继续导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gs太小,难道上面的N管还 ...

你的疑虑是对的,它只是个大体原理电路,不为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gs太小,难道上面的N管还 ...

你的疑虑是对的,它只是个原理电路,不为实用。

网友D:
什么书?撕了吧。

@maychang :撕了。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不是半桥,这是N-P MOS管互补源极跟随器,前面运放推动,基本上,这个线路可以工作,但是问题多多 ...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gs太小,难道上面的N管还会继续导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 ...

理论上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前面运放的增益--》∞,任何输入都必须维持虚零原则,把反馈接到源极跟随器后面,由于跟随器增益≈1,串联后增益还是非常大,仍然遵守虚零原则假定有输入和反馈决定的增益是10倍,输入端输入0.01V,假定栅极开启电压为2.5V,而输出经过运放反馈控制必须为0.1V,运放输出则自动会上升到2.6V,然后2.6-2.5=0.1V,所以0.1V输出就有了。
所谓幅度损失,是因为运放输出假定轨至轨,那么很显然,后面最大输出为+-VCC-2.5V,也就是损失了一个栅极开启电压值。因为典型MOS管开启电压都不小,所以这个损失就变的非常厉害了。
为什么只是理论上呢?是因为在输出为0附近,假定输出从-0.1变化到+0.1,运放输出需要变化的值是-2.6---+2.6,而其他部分他们变化又没这么大。基本上变化多少,运放输出也是多少相对值。这样就引入了非常大的非线性,对于一款线性应用的运放来说,这就会导致不可能完全正常工作,交越失真也就是这样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 ...

运放输出最高还达不到15V。因此N沟管源极更达不到15V。N沟管源极至多为运放输出最大值再减去MOS管Vgs(th)。若是负载电流较大,输出电压幅度将更小。

对头.....发现混这个论坛的,高手不少,菜鸟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还是不是很明白,上面的N管导通后S极等于15V,但运放的输出最高也只有15V啊!,N管的V ...

由前所述,MOS管不可能工作到可变电阻区(通常的说法是不能充分饱和),因此这个电路不宜用于开关电源。

修正一下,由于这个电路,MOS只能工作在截止或者线性区,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做开关电源的,非热死不可。

网友E:
这是类似于晶体管的射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