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lader标志位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8-07-21):
求教一下bootlader的问提
正常来说,上电先进bootlader,然后直接跳进app,如果在app程序中接到刷写命令,会跳到bootlader里进行刷写,刷写完再跳进新的app程序里。
疑问是接到刷写命令后跳到bootlader里是怎么检测到要下载程序而不是直接运行app程序呢?这个标志位要怎么设置记录

网友:
所以你要设置一个标志位了,并且判断APP的版本是不是跟之前的不同,如果不同,且检测到了烧写新代码的指令,那就烧写,否则跳转到APP。这就是个if else的问题。

网友A:
就是判断指令选择执行和跳转任务

网友B:
请问 设么是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