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到48V DC-DC升压 100W左右 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8-07-21):
其实输入电压范围为9~14V,因为要用的电源是汽车电瓶,有波动,不能一直保持12V

你好,我们是microchip代理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欢迎咨询QQ;804091661

网友A:
100w升压,用芯片驱动+MOS管吧,这样选择范围会大很多,直接用芯片,有是有,估计不好采购,性价比也是问题。

网友B:
我有,可以加我2813801825,外挂mos的,200W都没问题哈

网友C:
可以了解下RICOH,需要沟通请添加Q 71435483,谢谢

网友D(2020-07-19):
这有成品:深圳天稳厂家卖输入DC12V输出100W 3A 30-35V LED恒流驱动电源
修改
本产品采购属于商业贸易行为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00462104654.html?spm=a2615.7691456.autotrace-offerGeneral.4.8d882185MuO0G3

网友E:
参考汽车低音**功放升压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MOS原厂,QQ:285619077

网友(2020-09-14):
HB6803可以5V升38V 最大电流5A,频率66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