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的问题

楼主(2018-07-21):
最近换新工作,搞DSP,原来公司用的CCS3.3。
可是我拿来一块板子和仿真器,TDS510,电脑不能识别
仿真器,装了驱动也不管用。我想卸载重装,也不知道原来
怎么装的,卸又卸不掉,装又装不上。
我想用CCS5.4,请问CCS5.4下,CCS3.3的工程能导进来吗?
还有CCS5.4下,TDS510仿真器还需要装驱动吗?谢谢!

网友A:
工具使用xds100v3,ccs现在版本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使用xds100v3,ccs现在版本很多的。

公司没有XDS100V3

网友B:
CCS5.4 与 CCS3.3 还是有好些区别的, 工程不能直接导入,  至少我没有导入成功.
而是重现建的工程.

不过重建工程也并不麻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5.4 与 CCS3.3 还是有好些区别的, 工程不能直接导入,  至少我没有导入成功.
而是重现建的工程.

谢谢!那TDS510仿真器在5.4下还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B:
驱动自然是需要安装的, 不确定 SSC5.4 系统是否内置了驱动.
若内置了, 安装的时候点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自然是需要安装的, 不确定 SSC5.4 系统是否内置了驱动.
若内置了, 安装的时候点选就可以 ...

谢谢!CCS3.3的工程可以导入

网友C:
仿真器确定一下能够支持的CCS版本   能够支持的目标器件类型
这个厂家都应该标清楚

网友D:
ccs高于3.3版本不支持TDS510的
另外tds510的驱动是不支持64bit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高于3.3版本不支持TDS510的
另外tds510的驱动是不支持64bit系统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