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使用一根导线接设备,AC220V和DC48V,中间怎么自动切换

楼主(2018-07-21):
如图所示,交直流共用一根电源线输入设备,中间怎么根据实际输入自动切换?

楼主:
如图所示,求思路或具体方案

网友A:
¥500块,给你可靠的实现思路.

联系方式?
點解?50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求思路或具体方案

给你一个提示:
AC全波整流后,还是直流,而直流输入,到这里也是可以获得整流电压的,那么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了。
AC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检测出高于某值,(必须低于直流开关电源的最高输入电压安全值),切断DC开关电源的输入,反之则交流开关电源工作。
切换阀值是DC开关电源的安全电压,因此DC电源理论上肯定是安全的。检测控制回路也可以独立做一路全桥整流---电压检测----控制输出,这样后面2个电源都可以不需要动,效果是一样的。
更简单的方法:通过一个隔直电容,加一个交流中间继电器,继电器接一个延时继电器,用来延时启动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提示:
AC全波整流后,还是直流,而直流输入,到这里也是可以获得整流电压的,那么问题解决起来就 ...

是这样子,我这边交流电直接接开关电源的,然后同一组线又要接直流电24V,中间怎么切换隔离或者自动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块,给你可靠的实现思路.

技术真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