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电容倍增器!

楼主(2018-07-21):
最近有篇德文**,是带有可变跨导放大器的米勒倍增器。
由于我不认识德文,只能看懂个大概。
本贴目的在于让大家看看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电路架构演变的过程。

传统的电压模米勒效应,相信大家耳熟能详了,此处只给个图就够了:

而对于电流模米勒效应,有人可能不熟悉,但是电压米勒效应的推导过程,也容易推出个对偶结论:

上面只是原理简图,具体一点的电路实现为:

这个是电路全图:

网友A:
对于前辈在此处提到的两种米勒等效前一种由于有点运放知识所以理解但是对于第二种就不太清楚了,我觉得端口的等效的要求就是要满足电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这里电容等效后为(1+k)*c,而流进等效电容的电流也为(1+k)*i所以说电压电流关系成立,所以由此完成等效,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恳请前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前辈在此处提到的两种米勒等效前一种由于有点运放知识所以理解但是对于第二种就不太清楚了,我觉得端口 ...

根据s域的电容伏安关系来考虑,最简单。

通过电容的位移电流I,和电容两端电压V,之间的关系为

                                          V*sC=I

所以等效电容C=I/sV

1)电压模

I=V*sC=(1+AV)V1*sC

所以等效C=I/sV=(1+AV)C

2)电流模

等效C=I/sV=(1+k)ic/sV=(1+k)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s域的电容伏安关系来考虑,最简单。

通过电容的位移电流I,和电容两端电压V,之间的关系为

真是长见识了,没想到,使用拉普拉斯变换就能使得分析变得这么简单,多谢前辈的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s域的电容伏安关系来考虑,最简单。

通过电容的位移电流I,和电容两端电压V,之间的关系为

很感激前辈还将重点用红色给标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