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RF24L01连写入地址都测试不通啊?

楼主(2018-07-2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_command  0x00 //读寄存器基本命令
#define  w_command  0X20 //写寄存器基本命令
#define  tx_addr    0x10 //发射地址寄存器
sbit   mosi = P1 ^ 0;   //NRF24L01输入口
sbit   miso = P1 ^ 1;   //NRF24L01输出口
sbit   sck  = P1 ^ 2;   //SPI时钟
sbit   CE   = P1 ^ 3;   //寄存器配合确定各种模式
sbit   CSN  = P1 ^ 4;   //SPI使能
sbit   led  = P2 ^ 0;   //初始化中测试能否正常通信用
uchar data_1[5] =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地址参数
uchar read_data[5] = {0, 0, 0, 0, 0};  //保存读出的数据(5个字节)
/*向NRF24L01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_byte(uchar tmp)
{
   uchar i;
   CSN = 0;
   CE = 0; //待机模式或者掉电模式
   for(i = 0; i < 8; i++)
   {
      if((tmp & 0x80) != 0)
         mosi = 1;
      else
         mosi = 0;
      tmp = tmp << 1;
      _nop_() ;
      sck = 0;
      _nop_() ;
      sck = 1;
   }
   sck = 0;
   CSN = 1;
   CE = 1;
}
/*向NRF24L01读出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_byte()
{
   uchar i, read_out;
   CSN = 0; //根据SPI时序图,SPI读写时CSN为低电平。
   read_out = 0;
   for(i = 0; i < 8; i++)
   {
      if((miso & 0x80) != 0)
         read_out = read_out | 0x01;
      read_out = read_out << 1;
      _nop_() ;
      sck = 0;
      _nop_() ;
      sck = 1;
   }
   sck = 0;
   CSN = 1;
   return(read_out) ;
}

void Delay_time(uchar a1, b1, c1)
{
   uchar a, b, c;
   for(a = 0; a < a1; a++)
      for(b = 0; b < b1; b++)
         for(c = 0; c < c1; c++);
}
void init_NRF24L01()
{
   Delay_time(100, 10, 120);                  //延时100ms,芯片上电后要求延时100ms
   led = 0;
   //设置发送地址
   spi_write_byte(w_command + tx_addr);
   spi_write_byte(data_1[0]);
   spi_write_byte(data_1[1]);
   spi_write_byte(data_1[2]);
   spi_write_byte(data_1[3]);
   spi_write_byte(data_1[4]);
   /*检查是否正常写入,只要不相等,说明地址未正确写入,LED指示灯亮*/
   spi_write_byte(r_command + tx_addr);
   read_data[0] = spi_read_byte();
   if (read_data[0] != 0x03) led = 1; //这里通不过,灯亮。
}
void main()
{
   init_NRF24L01(); //初始化NRF24L01
   while(1);
}

楼主:
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把发送地址寄存器写入数据后,再读发送地址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样,现在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把发送地址寄存器写入数据后,再读发送地址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样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一共8个)
/*这里没有给出模拟SPI端口初始化函数,根据你自己的接法,和芯片语法实际写吧*/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七、NRF24L01寄存器(一共24个)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NRF24L01最基本的SPI通信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NRF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NRF_SCK=1;
        byte|=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0;
    }
    return byte;
}
/*这是根据NRF24L01通信的SPI时序图得出的单片机引脚模拟SPI程序,如果你现在用的单片机不带SPI口,或者你设计的电路上与NRF24L01接的引脚不是单片机的SPI口,那就必须用模式SPI了。*/
//写寄存器函数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RF_CSN=0;                  //CSN=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读寄存器函数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value;

  NRF_CSN=0; //CSN=0;
  SPI_RW(reg);
  value = SPI_RW(NOP);
  NRF_CSN=1; //CSN=1;

  return value;
}
//写多个值函数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NRF_CSN=1;
      return status;
}
//读多个值函数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
    pBuf[u8_ctr]=SPI_RW(0XFF);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接收数据函数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if(state&RX_OK)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return 0;
    }
    return 1;
}
//发送数据函数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te;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NRF_CE=1;
    while(NRF_IRQ==1);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if(state&MAX_TX)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return MAX_TX;
    }
    if(state&TX_OK)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
}
//初始化配置函数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R_WIDTH);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R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109);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0x0f是接收模式,0x0e是发送模式
    NRF_C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