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基本反馈模式的判断依据

楼主(2018-07-21):
模电教科书中一般都会提到4种反馈组态,例如串-串负反馈,串-并负反馈等。

那么随意给定某个实际的反馈组态,怎么判断它属于4种反馈模式种的哪一种呢?

楼主:
电路理论中,使用的是著名老B判据,这是个充要判据。
如下图所示,只要两个V=0,肯定就属于串-串反馈了。

网友A:
然后根据电路的结构与电量的传输,有时还称为串联-电压,串联电流,并联电压,并联电流

网友B(2018-11-09):
把本级串联负反馈的输入端 交流短路,就变成 共基拓扑。

网友B:
共基拓扑的反馈在射极,故不受影响,如果是並联反馈,则反馈信息就被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