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点评【基于运放的放大器频响与稳定性】,近似的时机!

楼主(2018-07-22):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E5%A4%A7%E5%99%A8

这个帖子读后感:
感觉好绕,作者好像一直故意兜圈子,简单的问题反而复杂化了。

原因:合适的时候,选择的合适的模型,不要老是追求表达式的统一,害怕近似有误差而迟迟不敢动手。

楼主:
下面具体分析为何让人感觉在逗圈子。。
先看原文思路,如下图:先分析了一个单极点模型,然后升级,分析双极点模型,还是分析一般情形的/

然后到了两大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低频情形,这时开始做近似处理,把复杂模型重新打回原形。

先简单模型,再复杂模型,接着打回原形,这就是绕圈子,站在这个问题角度看,做了无用功了。

楼主:
同志们看一看,第一个结果的获得,是不是看一眼下图就得出了?完全没必要逗这么大圈子。

楼主:
对于电工来说,计算传递函数,千万不要推公式有瘾,浪费大量时间。

如下图,即便是H1,H2知道了,让你算H1+H2,只要H1/2有那么2,3个零点,最终表达式都会长城长!
虽然运算知识点是中学的通分化简。

楼主:
有人可能会说,推导出的精确表达式,尤其是(5)式,是为**第二部分做准备的。

而实际在**第二部分,作者自己都感觉太麻烦,直接用mathCAD软件作图去了:

楼主:
我们来看文中例题的解法:

这类问题,工程上和学术上的要求截然不同,工程上可以留余量,只要满足【不下降1dB】就行,远远躲开22kHz就得了。
但学术上,这个问题是逼着你在22k,1dB这个关键点做**,逼着你就此求出临界点啊!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波特图的特性很熟悉,立马就可根据1dB这个数据,得出拐点频率在2倍或1/2处(看高通还是低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来看文中例题的解法:

原解又是除法,又是开根号,费了好大劲,得出1730的答案。

我们这直接来个44*40,2秒钟得出估算答案。
误差30K可能让某些有精确强迫症的人难以接受,实际上精确答案意义根本就不大。

楼主:
前年春天说过,以前有人提出了一种新型滤波器专利,只用电阻和运放构成。
后来发现想法很好,但可惜的是运放的GBP,是个不可靠的参数,所以这个技术就淘汰了。

偶尔发现国内还有人把这个当成毕业论文来写!

网友A:
厉害,看眼图可不是一般公司有的,有仿真模型仿真一下更好,ADI,TI,多数运放都会有仿真模型,对一般工程来说,仿真就够了。

楼主:
这个帖子也是这样问题,先进行“精确”分析,关键出答案时刻来个“近似”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这样做了好多无用功!

大家看看,如果提前就“近似”,是不是直接写结果了?

而且图中的电容电感都画出来了已经,后面还分析X1,X2是感性还是容性的,多余!
要么你图中就不要画电感电容,直接用X1,X2表示,分析到此再判断是感是容!

楼主:
king5555
+ 1
老六丶雪狐丶张老都说赞,就你较真。请问有像H一样的抄错书吗?

做学问就是要较真。
现实生活中,职场中可以见风使驼,溜须拍马,阿谀奉承!21IC上不流行这种风气,看见可以骂!

以前我戈比论坛玩,有个善于发动群中的大侠被坛主揭露被风沙,于是只能来21IC了。
此人懂点机械和电子,鼓动群中是好手,来21后拍匠人马匹,于是匠人准备传位给他,可是网友不领情,说靠拍马屁上位的不服。
此人后来果然没上成。后来戈比论坛和这儿都没法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马屁精,然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