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器件使用方法

楼主(2018-07-22):
各位前辈:
              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不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器件的datasheet,从datasheet上还不清楚如何开始编写程序,希望各位前辈给出指导意见或者一些参考的书籍资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器件是外围器件吧,不是单片机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器件是外围器件吧,不是单片机本身。

对的,就是和外围器件的交互是怎么根据datasheet一步步来的

网友A:
这样提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最好直接说看datasheet那儿碰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和外围器件的交互是怎么根据datasheet一步步来的

比如AD芯片,按说明书接好各个管脚,按时序给管脚发信号,在输出管脚接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AD芯片,按说明书接好各个管脚,按时序给管脚发信号,在输出管脚接收信息。 ...

我现在面对一个新的器件不知如何下手,比如说给管脚发信号应该先发哪条指令再发哪条指令,就是说datasheet是怎么体现这个指令的时序的

网友B:
看厂家的或百度的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面对一个新的器件不知如何下手,比如说给管脚发信号应该先发哪条指令再发哪条指令,就是说datashee ...

如果直接自己编程有困难,可以先看别人的例程,慢慢过渡到自己写,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自己编程有困难,可以先看别人的例程,慢慢过渡到自己写,自己改。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厂家的或百度的例程

好的  谢谢

网友C: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D:
一般厂家会提供各个外设的例程,可以先照着datasheet先看看程序是怎么配置的,然后将程序烧写进行看看效果,在根据自己的想法稍微改动下,这样差不多就上手了

好的 谢谢

网友E:
做开发的话 主要关注 数据手册 电气参数 寄存器指令  时序图 大概就行吧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