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是否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8-07-22):
请教一下,FPGA的IO还有必要外接上拉电阻吗(FPGA的IO配置时应该是可以配置成上拉的),就比如FPGA实现IIC,我看好多原理图里EEPROM的SCL和SDA都接了上拉电阻,但是摄像头模块的就没有接上拉。

网友A:
利用I2C总线的设计的方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B:
FPGA的不用。不同模块,有可能内部已经上拉了电阻。所以针对具体的模块,还需要进一步查看规格书

网友C:
开漏输出或者驱动能力不足时候需要,一般fpga不需要,你可以内部配置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