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给单片机供电,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8-07-22):
5V的电压,通过三个二极管降压,大约到3V.用这样的方式降压给3V的单片机,可行吗?
估计3V单片机耗电大约100mA.

谢谢!!

网友A:
开你的外设电压会不会高于V3.3

网友B:
不建议这样做,没有反馈机制,3.3V会随着5V电压波动而波动!

网友C:
要求不高,肯定可以的,不过输出只有3V左右

网友D:
最好用LDO。
实在不行,用2个电阻(或者1个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NPN三极管,也比3个二极管好,电压更稳一些。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只要你5V稳定,还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