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果XL1509-5.0输入5V,输出会是什么情况,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嘛

楼主(2018-07-22):
原本设计是9V输入的,XL1509-5.0然后AMS1117-3.3降到3.3V的工作电压。
如果现在用一个5v电源输入,XL1509-5.0输入5V,输出会是什么情况,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嘛?

网友A:
稳不到5V的
建议换设计
或者 直接用XL1509-3.3  1117 不要了

网友B:
当然可以稳定工作(开关部分不工作了),就是输出大约3.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稳定工作(开关部分不工作了),就是输出大约3.9V。

谢谢,那就基本可以工作了.

网友C:
输入5V,输出5V需要找占空比100%的芯片,推荐TD1583
泰德半导体-提供样品,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