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模拟开关芯片,用于运放6路反馈电阻换挡

楼主(2018-07-22):
用单片机测量硅光电池,光生电效应,求一种模拟开关,用于运放反馈电阻6路换挡,需要供电5v左右,导通电阻极小,求大神告知

网友A:
ADI有ADG728/ADG798导通阻抗在几个欧姆的8选1开关。
个人看法这里对导通阻抗要求不高,因为相比反馈电阻,模拟开关就是几十欧的导通阻抗影响很非常小

网友B:
美信的有专门的音频超低电阻的,不过根据情况来,大路货CD4052也不是不能用,阻值大概几十欧把,你反馈电阻用上10K以上,对精度影响也小了

网友C:
大路货CD模拟开关,8选一的,在15V供电时候,记得好像是80欧姆吧,作为测量设备,假设精度0.1级,那么被切换的反馈电阻,只需要大于80K就完全胜任了。何况这里模拟开关的50欧姆只是一个固定值是可以在计算反馈时候,进行数据校准的或者补偿的,真正能引起误差的,是多路选择之间的导通电阻差,在15V供电,才几个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