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L22Z20XX系列单片机芯片特征

楼主(2018-07-22):
KF8L22Z20XX 为哈佛结构的精简指令 CPU。在这种结构中,程序和数据总线是相互独立的。指令字节长度为 16 位,大多数指令能在一个机器周期内执行完成。一共有 73 条指令,效率高,容易进行指令扩展。
KF8L22Z20XX 芯片内集成了多种外设,包括:
1 个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T0
1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T1
一个 16 位的定时器 T2
一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T3 附带 CCP 功能
1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T4 附带 CCP 功能
1 个 12 位 9 路外部(+4 路内部)通道 ADC 模块
1 个 12 位 DAC 模块
16 路 16 位 PWM
1 个 CCP(捕捉/比较/PWM5)模块
1 个带有 3 个可选的正向输入端的运算放大器
4 个模拟比较器
1 个 I2C/SPI 模块
2 个 USART 模块(其中 1 个兼容 7816)
1 个 8×40 点阵 LCD 驱动模块
1 个 8×8 的 LED 驱动模块
温度传感器硬件看门狗(带软件使能)和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模块等。
芯片内集成了 (2048+16)×8 位的数据存储器 RAM、10K×16 位的程序存储器和 256×8位的 DATA EEPROM。

楼主: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 RISC CPU
73 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共 39 个中断源
复位向量位于 0000H
两级中断可选,用不同的入口地址(高 0004H,低 0014H)
支持 16 级硬件堆栈
工作频率默认内部高频时为 62.5KHz~16MHz,软件可选时钟源及分频
● 存储器
10K×16 位 FLASH 程序存储器
(2048+16)×8 位的数据存储器
256×8 位的 DATA EEPROM
工作寄存器组 R0~R7
FLASH 可经受 100 000 次写操作
DATA EEPROM 可经受 1 000 000 次写操作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内部高频时钟精度 16MHz±1%
内部可校正低频 32KHz 时钟
低功耗 RTC 时钟
提供一个 2V/3V/4V 可选的参考电压,精度为±5%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低功耗休眠模式

楼主:
● I/O 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 均为双向输入输出口
内置上拉功能:P0~P7 口均带有弱上拉功能
电平变化中断:P0 和 P3 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IO 口数字输入类型:P0~P7 口均为 SMIT 型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0:带有 8 位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1:带重载功能、门控和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2:带 16 位周期寄存器、预分频器和后分频器 16 位定时器
定时器 3:带有重载功能、预分频器及时钟源多选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4:带有重载功能、预分频器及时钟源多选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1 个 12 位 9 路外部(+4 路内部)通道 ADC 模块
1 个 12 位 DAC 模块
16 路 16 位脉宽调制 PWM 模块
1 路 CCP(捕捉/比较/增强型 PWM5)模块
1 个带有 3 个可选的正向输入端的运算放大器模块
4 个模拟比较器(上下沿中断可选)
1 个 I2C/SPI 模块
2 个 USART 模块
1 个 LCD 模块
1 个 8×8 的 LED 驱动模块
1 个温度传感器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 1.8V~5.5V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网友A(2018-08-22):
工作电压范围很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