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L22Z20XX系列单片机的系统时钟详析

楼主:
振荡周期又叫时钟周期,是振荡器振荡频率的倒数,系统时钟是由振荡器时钟分频而来。本芯片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四个系统周期,如图 1.1 所示。本芯片除执行部分跳转指令需要两个机器周期外,其余指令仅需要一个机器周期。

楼主(2018-07-22):
KF8L22Z20XX 系列单片机提供 4 个可选时钟源:
内部高频振荡器 INTHF:以内部高频振荡器为时钟源;
内部低频振荡器 INTLF:以内部低频振荡器为时钟源;
外部高频振荡器 EXTHF:标准晶振、陶瓷谐振器或外接 20MHz~125KHz 的时钟源工作;
外部低频振荡器 EXTLF:低电流工作并使用外接 32.768KHz 的钟表晶振。
时钟源的系统框图如下所示:

楼主:
KF8L22Z20XX 系列单片机的系统时钟源可以配置为 EXTHF、EXTLF、INTHF 或者INTLF。同时 4 个可选时钟源还可以作为部分外设的工作时钟源。外部高频时钟和外部低频时钟共用外部时钟引脚,不能同时使用两个外部时钟源。

网友A(2018-08-22):
分析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和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