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F8L22Z20XX系列单片机程序示例--读内部高频晶振校准值

楼主(2018-07-22):
MOVP #0X20 ;切换到PAGE2区
CALL 0X7FF
MOV OSCCAL0, R0
CALL 0X7FE
MOV OSCCAL1, R0
CALL 0X7FD
MOV OSCCAL2, R0
CALL 0X7FC
MOV OSCCAL3, R0
MOVP #0X00 ;切换回PAGE0区

楼主:
OSCCAL0、OSCCAL1、OSCCAL2 和 OSCCAL3 为内部高频振荡器时钟校准寄存器,用来存放系统时钟校准值。用户在编程时,需要在程序初始化部分将存放在程序空间 27FFH、27FEH、27FDH 和 27FCH 的晶振校准值读出来分别存放到内部高频振荡器的校准寄存器中,否则会导致系统时钟频率不准。

网友A(2018-08-22):
能有C的代码不

网友B:
如何嵌入到C中呢

网友C:
表示看不懂汇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