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F8L22Z20XX系列单片机程序示例--读内部低频晶振校准值

楼主(2018-07-22):
MOVP #0X20 ;切换到PAGE2区
CALL 0X7F8
MOV LPRCCAL , R0
MOVP #0X00 ;切换回PAGE0区

楼主:
KF8L22Z20XX 模块内置内部低频振荡器为系统内部低频振荡器,其振荡器频率位32KHz,它不仅可以为 SCLK 时钟提供时钟源,而且还可以作为独立时钟信号供外设模块使用。也可以作为内部上电延时定时器和看门狗 WDT 定时器的时钟。LPRCCAL 为内部低频振荡器的时钟校准寄存器,用来存放校准值。用户在编程时,需要在程序初始化部分,将存放在程序空间 2FF8H 的晶振校准值存放到 LPRCCAL 中。

网友A(2018-08-22):
亲 真的看不懂汇编

网友B:
这个系列的都可以这样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