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阻值,焊接前后阻值变大,求解!!

楼主(2018-07-22):
电路是6路运算放大,此处只画了一路,其余相同。
为何贴片电阻焊在pcb前后,电阻值变化会好大,比如:未焊接前,万用表量的明明是2M,但在焊在pcb上之后只有1.14M了?(用不同的万用表量过多次)
那么我该1.14M作为反馈电阻,还是2M?

网友A:
在板子上量?其他器件会分流的吧所以结果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上量?其他器件会分流的吧所以结果是不正确的。。。

实在板子上量的,2M的才量出1.14M,但470k的可以量的对,这种情况下,我是该算1.14M还是2M作为反馈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板子上量的,2M的才量出1.14M,但470k的可以量的对,这种情况下,我是该算1.14M还是2M作为反馈电阻呢 ...

当然还是2M作为反馈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板子上量的,2M的才量出1.14M,但470k的可以量的对,这种情况下,我是该算1.14M还是2M作为反馈电阻呢 ...

你470k的电阻和2M的电阻所处的位置,在电路中的位置都不一样,肯定测量结果没有对比性。你可以再把2M的电阻焊下来再测。。。

网友D:
在路测量当然变小了,受其它电路影响

网友E:
在线量,阻值肯定会变

网友F:
这就是由寄生参数引起的.
包括 PCB 板本身也有漏电流, 而元器件引脚间, 绝缘漏电流 等等.

所以我们在电路设计的时候, 一般都避免使用很大的电阻, 比如这里上兆的电阻

网友G:
已经焊接到电路中了,测量的肯定不是它本身的阻值了,而且一定是变小了,因为并联进去了某些带阻性的器件。另外2M的电阻用万用表直接测也一定比2M要小,因为万用表本身是有阻抗的一般在10M,你测量到的应该是2M和10M并联的值1.6666667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焊接到电路中了,测量的肯定不是它本身的阻值了,而且一定是变小了,因为并联进去了某些带阻性的器件。 ...

好的,谢谢

网友H:
在板子量不准,需要拆下来量

网友I:
你再把拆下来测试一下,电阻焊接后有可能并联了,电阻阻值是越并越小

网友J:
在板子上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的,因为其他元器件会对测量造成影响,也有仪器可以屏蔽住 这种影响,
比如ICT,不过比较复杂了。

网友K:
肯定会有差异,焊接后  会有串并效应

网友L:
拆下来量试试,另外焊接时间要短,一般不超过3秒,长时间高温会破坏电阻自身结构。
还有,测量要冷却测量,不能刚拆下来热的测,温度对阻值影响也很大。

网友L:
楼主,上面很多人说的都是常识性问题啊

网友M:
   板子电容上带电,你万用表+-极会叠加这个电压,所以也有可能出现偏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