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阻值,焊接前后为何变化大?

楼主(2018-07-22):
电路是6路运算放大,此处只画了一路,其余相同。
为何贴片电阻焊在pcb前后,电阻值变化会好大,比如:未焊接前,万用表量的明明是2M,但在焊在pcb上之后只有1.14M了?(用不同的万用表量过多次)
那么我该1.14M作为反馈电阻,还是2M?

网友A:
以拆下来测量得到的阻值为准,这个电阻很可能并联了其他的器件,所以测量到的阻值变小了。

然也

网友B:
电路中测试电阻阻值一定不会准确的,

网友C:
助焊剂清理干净了没有

网友D:
用洗板水清理电路板,表笔交换测量一下,

网友E:
变小是可能的!变大吗!应该是测量时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F:
新人报到,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说的是阻值前后变化大。

网友:
在PCB板上测量阻值本来就测不准,更何况你那个电阻还有运放及电容有关系,怎么测哦

网友G:
电流从运放跑了 所以测到的电阻不准

网友H(2018-11-22):
电阻测量,起码要断开一个引脚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