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搭建运放时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8-07-23):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一般运放搭建的注意事项就是说若是运放的负电源供电端接地则两个输入端或者是输出都不能接地,恳求网友们的指教

网友A:
这些可以发到模拟版块,很快就有人回答的。

楼主:
嗯,到时候发双份,谢谢前辈

网友B:
现在有rail-to-rail了,这些限制都可以无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rail-to-rail了,这些限制都可以无视了。。。。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也得了解一点会更好吧

网友C:
若是运放的负电源供电端接地则两个输入端或者是输出都不能接地?

这好象是 错误的,  常用的 LM324 就这样使用的, 没有问题嘛
我想这说法, 应该还有限定条件, 某类型的运放吧

网友D:
现在的轨至轨单电源运放,除了输出不能短路,可以说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