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占空比还有频率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7-23):
如图 实现(ADC_sample采集的数据 决定PWM的占空比,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LED亮度改变。)
1-频率PWM_FREQUENCY设计为0x1000
2-占空比是PWM_DETY设计为0x046
3-BIT_MASK不知道是什么。
4-然后PWM的计算公式中ADC_SAMPLE是ADC串口采集的数据。
请问大佬们我设计的数值是否存在问题,而且ADC_SAMPLE的最大值是0x398, 这样PWM的占空比好像不是100%.

楼主:
呈上图片

网友A:
PIC的占空比好像是指高电平的时间的,不是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占空比好像是指高电平的时间的,不是比例吧。

占空比百分之50意思是 50%高电平,50%低电平。

网友B:
频率PWM_FREQUENCY设计为0x1000  这样表述不够准,频率实际是确定定时器时间,如果是1KHz,设定时器为1ms复位
占空比指高电平占比,比如20%占空比,按1KHz计算,高电平占0.2ms
还有一个很关键参数-----分辨率,你设计的频率和占空比的调节精度与分辨率有关,比如10位,最大是1024,20%=0.2*102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