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Hz PCB天线效率问题

楼主(2018-07-23):
如下 是我在HFSS上仿真的433M天线,回波损耗和天线方向性都满足我的需求,只是辐射效率只有7%不到,请问这是433M天线固有的问题 还是我的天线画的有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需要进行灵敏度和功率测试吗?有几千块的产线综测,推荐一下

网友B:
TI有专门针对PCB天线的知道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gain很小?有没有辐射图?

楼主:
这种通过过孔螺旋的 会比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in很小?有没有辐射图?

是的 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有专门针对PCB天线的知道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之前看过 但上面433M的设计,都是用外接天线的 并不是画在PCB板上的

433有成品天线的,直接当元件用就行了

网友D:
433频率低了,一般是不用PCB天线的,效率肯定不高,大多数都是一段螺线管天线。这个辐射效率就会高好多,频率低了,直接限制了PCB平面天线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