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圈圈内电路的原理以及可靠性

楼主(2018-07-23):
如果将B基的稳压管,换成9.1v,  需要注意些什么。

xch
b+ 这个电压最高是多少? 按照手册,这个三极管安装在250平方毫米陶瓷基PCB板上只耐受500mW耗散功率。 CE极电压差仅仅允许 500mW/350mA ,约1.5V.也就是只允许VB+ <10.5V. 另外在10.5V输入条件下Ir330 大约1.7mA,扣除稳压管偏置电流,三极管的Hfe约100,几乎无法稳压输出350mA。

楼主:
之前从B+过来用的是7809, 老板为了省成本要求去掉7809,换成上面的电路。
  后面最大电流350ma左右。  B+输入9V- 18v之间

网友A: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没什么问题,换成9.1V可能输出太低了,达不到9V,不过这么做,省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没什么问题,换成9.1V可能输出太低了,达不到9V,不过这么做,省不了几个钱。 ...

需要输出9.1V电压,是不是需要把稳压管改成 9.8V左右呀,
  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流能达到500MA左右吗 。   跟不跟压降有关系。   。B+输入的电压范围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输出9.1V电压,是不是需要把稳压管改成 9.8V左右呀,
  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流能达到500MA左右吗 。    ...

输出电流大小,有三极管决定啊。不过这么搞,成本可能要超过7809

网友B:
三极管的最大功耗要[(18-9)*0.35]=3.15W 你确定那么小的管子能抗住

网友C:
看上去像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搞一个MC34063,这些东西全省了。

就是为了省钱,才换这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输出9.1V电压,是不是需要把稳压管改成 9.8V左右呀,
  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流能达到500MA左右吗 。    ...

建议用开关芯片吧,除了考虑前部稳压外还要考虑后面稳压,
你要求350mA,AP2204最大也就250mA,就是前面稳压到8.5V(9.1V),后级要有5.2V的压差,落在AP2204上的功耗超过1W,这个芯片无法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开关芯片吧,除了考虑前部稳压外还要考虑后面稳压,
你要求350mA,AP2204最大也就250mA,就是前面稳 ...

我把前面稳到9.1V左右的话,后面接的是一大串的LED灯, 不是2204了。
   一大串的LED灯电流为350MA左右。

xch
@jackcheng362523 :你这LED灯工作电压大约多少?
xch
@jackcheng362523 :那是因为你没做恒流驱动电路。LED本身是不能用稳压电源驱动的。
@xch :直接B+电压过去的,B+变化时,LED灯的亮度会不一样。 而且在车上打开大灯之后,灯的亮度需要变化。还是需要加一个LDO。
xch
如果350mA是给LED用,则LED不需要稳压驱动而是恒流。LED电源直接使用B+即可。做好恒流驱动会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最大功耗要[(18-9)*0.35]=3.15W 你确定那么小的管子能抗住

这个是损耗的功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大小,有三极管决定啊。不过这么搞,成本可能要超过7809

LED不能用恒压源驱动,
不同温度下,LED的导通电压是不同的,而且LED是非线性,电压变化一点,电流就变化好几倍。
所以必须用恒流驱动。

即便现在买的几块钱一个的山寨LED吸顶灯,里面都是用的恒流驱动。

实际上恒流驱动电路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ED不能用恒压源驱动,
不同温度下,LED的导通电压是不同的,而且LED是非线性,电压变化一点,电流就变化 ...

可我自己做的LED灯,都是恒压驱动的,比如18颗LED,分成3串,每串6颗,我用24V电压,每串串连一个限流电阻。
如果是恒流电路,除非是3路独立的恒流,否则其中一串开路,电流就要分到剩下的两串,加速损坏,剩下一串时,将有这一串承受所有的电流,一下子挂掉了。
而我采用恒压驱动,挂掉了一串,对其他的没影响。
至于温度变化、LED压降变化导致每一串的电流发生变化,那个只要限流电阻选择恰当,变化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我自己做的LED灯,都是恒压驱动的,比如18颗LED,分成3串,每串6颗,我用24V电压,每串串连一个限流电 ...

我这个供电电压会变得,到时候灯的亮暗也会变的。、

网友F:
控制芯片的EN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供电电压会变得,到时候灯的亮暗也会变的。、

输入电压会变,稳压后给LED供电,亮度几乎不会变化啊。

网友G:
如果输出没有其它负载,当然可以这么做,但压差较大的场合应该用开关电源,用直接3.3V输出开关电源芯片成本反而比你这一堆电路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