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运放搭建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的疑惑

楼主(2018-07-23):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一般运放搭建的注意事项就是说若是运放的负电源供电端接地则两个输入端或者是输出都不能接地,恳求网友们的指教

网友A:
这本书,是个大傻翻译的,看不懂不怪你,我们都看不懂。

现在的翻译书籍,大多数都是翻译的很垃圾的,垃圾到汉语表达不通顺。
我以前买过黄晓宗翻译的LDO设计,第一节没看完就扔垃圾桶去了,直接看英文版本。

网友A:
generarl purpose op-amp应翻译成通用运放,而非一般运放!
either翻译成每个,可见翻译者懂英语,但不懂电路。

把at ground 翻译成“接地”,直接导致楼主看不懂!
实际上是指输入和输出都不能在地点位的意思。因为上面一句指出运放输入和输出电位要在正负输出电压的1.5V以内,所以运放电源V-接地了,输入和输出要在1.5V以上。

网友A:
现在翻译的新书,绝大多数翻译的都很垃圾,读起来生不如死!

例如我5年前买的CMOS.电路书籍,刚看完第一页就看不下去了,标题符号逗号和顿号都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翻译的新书,绝大多数翻译的都很垃圾,读起来生不如死!

例如我5年前买的CMOS.电路书籍,刚看完第一 ...

嗯嗯,多谢前辈提醒,已经换书了,虽然贵了点,但是比起在一个错误翻译上进行学习,我更乐意加强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