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LDROM问题

楼主(2018-07-23):
请问LDROM开辟4k后,地址是怎么算的,手册只说了,从LDROM启动时,从0000H开始计算。那要是从APROM启动,4KLDROM的大小。LDROM地址是从0000H开始 ,还是自己定义。还是说APROM地址从0000H开始,LDROM地址接在后面。   还是说  都从0000H开始,毕竟AP,LD物理是分开的。

网友A:
都是0000H开始

网友B:
应该是两个部分,但是都是从0开始计数。

网友C:
看手册啊,编排顺序都是0000开头

网友C:
通过不同的汇编取指,达到访问不同区域的目的。

网友D:
在写isp暂存器的时侯,2块的位址是不同的,aprom 0x0, ldrom依据的config的设定接在aprom的後面位址。

依照8051的core,aprom跟ldrom看作是2块, mcu上电之後,依config boot  决定aprom, 还是ldrom boot.
重新载入中断向量表时,都是从0x0开始。

网友E:
楼上总结到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啊,编排顺序都是0000开头

是的,和51一样,通过BS进行切换的。

网友G:
楼主已经实现自己的功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