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迅为iTOP-4412开发板-驱动-显卡支持HDMI_1080P分辨率

楼主(2018-07-23):
文档介绍迅为iTOP-4412开发板 显卡驱动通过修改之后,能够支持 HDMI 的 1080P 分辨率输
出。
请注意:本文档针对精英版和全能版,2018 年及以后迅为发布的内核源码,包含
Android4.03 和 Android4.4、Ubuntu 和 QtE 系统。
本文档以精英版 Android4.0.3 系统的内核为例(4412 全能版和 4412 精英版的
Android4.4 内核也是一样),打开内核“drivers/video/samsung/s3cfb_wa101s.c”显卡
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

打开之后,搜“0x3”,可以看到条件语句“else if(0x3==type)”,这部分是将拨码开
关设置为“0111”之后对应的显卡分辨率设置代码,将其改为如下图所示。

上面代码只需要修改“else if(0x3 == type)”条件语句包含的语句,修改之后代码如
下:
//add by rty 20180719
#define HDMI_1080P_OUT
#ifdef HDMI_1080P_OUT
//HDMI 1080P
wa101.width = 1920;
wa101.height = 1080;
#else
//LCD 1024*600
wa101.width = 1024;
wa101.height = 600;
wa101.bpp = 24;
wa101.freq = 70;//70;
#endif
//add end
修改之后的分辨率就是 HDMI 的 1080P 输出,对应硬件上拨码开关为 0111。
如果想要恢复对金属框 7 寸屏幕和 10.1 寸屏幕的支持,则可以将上面修改之后的代码
“#define HDMI_1080P_OUT”屏蔽掉,这样就恢复原样,支持金属框 7 寸屏幕和 10.1 寸
屏幕,HDMI 也就输出 1024*600 了。
修改完成之后,重新编译内核,烧写到开发板,HDMI 小口即可输出 1080P 的视频信
号。

网友A:
重新编译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