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30

楼主(2018-07-23):
ST, AMS, RAM, IO, se
我想在官方代码上加上 通过zigbee发送数据的代码 ,怎么加啊 求高人指点! 官方例程是这样写的 :
Void main()
{
    Task_Params taskParams;

    // set RFC mode to support IEEE802.15.4
    // Note: This must be done before the RF Core is released from reset!
    SET_RFC_MODE(RFC_MODE_IEEE);

    // enable iCache prefetching
    VIMSConfigure(VIMS_BASE, TRUE, TRUE);

    // Enable cache
    VIMSModeSet(VIMS_BASE, VIMS_MODE_ENABLED);

    /* Initialization for board related stuff such as LEDs
     * following TI-RTOS convention */
    PIN_init(BoardGpioInitTable);

    // Configure task.
    Task_Params_init(&taskParams);// 创建任务所要的参数,都设置为默认值
    taskParams.stack = myTaskStack;   // 栈地址
    taskParams.stackSize = MY_TASK_STACK_SIZE;// 栈空间
    taskParams.priority = 1;
    Task_construct(&myTask, taskFxn, &taskParams, NULL);  // 向bios 传递参数,建立任务

    BIOS_start(); /* enable interrupts and start SYS/BIOS */
}

请问 我需要在哪里加上什么呢

网友A:
添加一个发送数据的任务就可以阿 ,很简单的,参考你贴出的代码里的Configure task.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发送数据的任务就可以阿 ,很简单的,参考你贴出的代码里的Configure task.部分 ...

这个是初始化线程的啊 怎么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初始化线程的啊 怎么配啊

几句话说不清的。建议你看一下协议栈带的例程应用向导和用户手册等

网友B:
这个 对于不会跑系统的人来说确实太难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对于不会跑系统的人来说确实太难了点

是的。所以不太建议做为入门学习。
这是比较新的无线mcu,在国内,还没大规模应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