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51单片机的程序如何移植到430上边?

楼主(2018-07-23):
本人大二学生,刚刚学习51单片机不久。老师给了一个工程,要将51的程序移植到430上边,不知道该怎样下手啊……
求大神助攻!求大神助攻!

网友A:
先熟悉430的寄存器,和需要用到的模块的功能

网友B:
第一步编译通过,第二步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熟悉430的寄存器,和需要用到的模块的功能

可是51的源程序看的也不是很懂肿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编译通过,第二步功能正常

老哥……

网友B:
完全不懂那怎么移植,这个真没有办法

网友C:
如果程序结构好的话,按照硬件要求重写底层函数就好了,如果不太好就要加大工作量了;
如果没有分层结构,差不多就是新写一个同功能的程序了;

网友D:
找一个好的430框架,把51的程序往禁区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51的源程序看的也不是很懂肿么办?

先看懂再说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结构好的话,按照硬件要求重写底层函数就好了,如果不太好就要加大工作量了;
如果没有分层结构, ...

好的,

网友E(2024-03-08):
从寄存器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