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添加端点不能通讯求教

楼主(2018-07-23):
各位好:
     我使用STM32L4的单片机,想做一个USB上传数据的功能,在DFU例程上修改,这个例程支持USB下载程序,但是以前没有上传数据的功能,因此我想加一个端点,用来发数据。但是电脑能识别到我新加的端点,可是看不到数据。我看了一下枚举过程好像有错误。求教哪里错了,我看不出来。

楼主:
图片不清晰,换一个

网友A:
你第2张图标识的“出错了”,应该不是错误。是Host复位总线,Bushound检测不到,才这么现实的吧。
之后,又重新开始了请求设备描述符。

楼主:
谢谢,再追问一下,他再次请求为什么突然停止了呢,枚举过程没完啊。我这个是全部信息,不是截取的。

网友A:
没有应用程序去传输(读或写),就停止了呗。
BusHound又不是应用程序,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