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你真的知道PCB吗?你真的学好PCB了吗

楼主(2018-07-23):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面,我们将讨论PCB的组成,包括一些术语,简要的组装方法,以及简介PCB的设计过程。

  什么是PCB?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是一个最普遍的叫法,也可以叫做“printed wiring boards” 或者 “printed wiring cards”。在PCB出现之前,电路是通过点到点的接线组成的。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很低,因为随着电路的老化,线路的破裂会导致线路节点的断路或者短路。
  绕线技术是电路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这种方法通过将小口径线材绕在连接点的柱子上,提升了线路的耐久性以及可更换性。

  当电子行业从真空管、继电器发展到硅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的时候,电子元器件的尺寸和价格也在下降。电子产品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了消费领域,促使厂商去寻找更小以及性价比更高的方案。于是,PCB诞生了。

  ComposiTIon(组成)
  PCB看上去像多层蛋糕或者千层面--制作中将不同的材料的层,通过热量和粘合剂压制到一起。
  从中间层开始吧。

  FR4
  PCB的基材一般都是玻璃纤维。大多数情况下,PCB的玻璃纤维基材一般就指“FR4”这种材料。“FR4”这种固体材料给予了PCB硬度和厚度。除了FR4这种基材外,还有柔性高温塑料(聚酰亚胺或类似)上生产的柔性电路板等等。
  你可能会发现有不同厚度的PCB;然而 SparkFun的产品的厚度大部分都是1.6mm(0.063’‘)。有一些产品也采用了其它厚度,比如 LilyPad、Arudino Pro Micro boards采用了0.8mm的板厚。

  廉价的PCB和洞洞板(见上图)是由环氧树脂或酚这样的材料制成,缺乏 FR4那种耐用性,但是却便宜很多。当在这种板子上焊接东西时,将会闻到很大的异味。这种类型的基材,常常被用在很低端的消费品里面。酚类物质具有较低的热分解温度,焊接时间过长会导致其分解碳化,并且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捷配PCB选用良好的材质,打样出来的产品没有异味。PCB打样就找捷配线路板打样https://www.jiepei.com/。
  Copper

  接下来介绍是很薄的铜箔层,生产中通过热量以及黏合剂将其压制倒基材上面。在双面板上,铜箔会压制到基材的正反两面。在一些低成本的场合,可能只会在基材的一面压制铜箔。当我们提及到”双面板“或者”两层板“的时候,指的是我们的千层面上有两层铜箔。当然,不同的PCB设计中,铜箔层的数量可能是1层这么少,或者比16层还多。

  铜层的厚度种类比较多,而且是用重量做单位的,一般采用铜均匀的覆盖一平方英尺的重量(盎司oz)来表示。大部分PCB的铜厚是1oz,但是有一些大功率的PCB可能会用到2oz或者3oz的铜厚。将盎司(oz)每平方英尺换算一下,大概是 35um或者1.4mil的铜厚。

  Soldermask(阻焊)
  在铜层上面的是阻焊层。这一层让PCB看起来是绿色的(或者是SparkFun的红色)。阻焊层覆盖住铜层上面的走线,防止PCB上的走线和其他的金属、焊锡或者其它的导电物体接触导致短路。阻焊层的存在,使大家可以在正确的地方进行焊接 ,并且防止了焊锡搭桥。
  在上图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阻焊覆盖了PCB的大部分(包括走线),但是露出了银色的孔环以及SMD焊盘,以方便焊接。
  一般来说,阻焊都是绿色的,但几乎所有的颜色可以用来做阻焊。SparkFun的板卡大部分是红色的,但是IOIO板卡用了白色,LilyPad板卡是紫色的。
  Silkscreen(丝印)
  在阻焊层上面,是白色的丝印层。在PCB的丝印层上印有字母、数字以及符号,这样可以方便组装以及指导大家更好地理解板卡的设计。我们经常会用丝印层的符号标示某些管脚或者LED的功能等。
  丝印层是最最常见的颜色是白色,同样,丝印层几乎可以做成任何颜色。黑色,灰色,红色甚至是黄色的丝印层并不少见。然而,很少见到单个板卡上有多种丝印层颜色。
  下一页会介绍一些PCB方面的常用术语。
  Terminology(术语)
  现在你知道了PCB的结构组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PCB相关的术语吧。
  孔环 -- PCB上的金属化孔上的铜环。
  DRC -- 设计规则检查。
  一个检查设计是否包含错误的程序,比如,走线短路,走线太细,或者钻孔太小。
  钻孔命中 -- 用来表示设计中要求的钻孔位置和实际的钻孔位置的偏差。钝钻头导致的不正确的钻孔中心是PCB制造里的普遍问题。
  用一些连续的孔形成一个薄弱的连接点,就可以容易将板卡从拼版上分割出来。SparkFun的Protosnap板卡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焊盘 -- 在PCB表面裸露的一部分金属,用来焊接器件拼板 -- 一个由很多可分割的小电路板组成的大电路板。
  自动化的电路板生产设备在生产小板卡的时候经常会出问题,将几个小板卡组合到一起,可以加快生产速度。
  钢网 -- 一个薄金属模板(也可以是塑料),在组装的时候,将其放在PCB上让焊锡透过某些特定部位。
  Pick-and-place - 将元器件放到线路板上的机器或者流程。
  平面 -- 线路板上一段连续的铜皮。一般是由边界来定义,而不是 路径。也称作”覆铜“金属化过孔 -- PCB上的一个孔,包含孔环以及电镀的孔壁。
  金属化过孔可能是一个插件的连接点,信号的换层处,或者是一个安装孔。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Pogo pin -- 一个弹簧支撑的临时接触点,一般用作测试或烧录程序。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回流焊 -- 将焊锡融化,使焊盘(SMD)和器件管脚连接到一起。
  丝印 -- 在PCB板上的字母、数字、符号或者图形等。基本上每个板卡上只有一种颜色,并且分辨率相对比较低。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开槽 -- 指的是PCB上任何不是圆形的洞。开槽可以电镀也可以不电镀。由于开槽需要额外的切割时间,有时会增加板卡的成本。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在锡膏层 -- 在往PCB上放置元器件之前,会通过钢网在表贴器件的焊盘上形成的一定厚度的锡膏层。
  在回流焊过程中,锡膏融化,在焊盘和器件管脚间建立可靠的电气和机械连接。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焊锡炉 -- 焊接插件的炉子。一般里面有少量的熔融的焊锡,板卡在上面迅速的通过,就可以将暴露的管脚上锡焊接好。
  阻焊 -- 为了防止短路、腐蚀以及其它问题,铜上面会覆盖一层保护膜。保护膜一般是绿色,也可能是其它颜色(SparkFun红色,Arduino蓝色,或者Apple黑色)。一般称作“阻焊”。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连锡 -- 器件上的两个相连的管脚,被一小滴焊锡错误的连接到了一起。
  表面贴装 -- 一种组装的方法,器件只需要简单的放在板卡上,不需要将器件管脚穿过板卡上的过孔。
  热焊盘 -- 指的是连接焊盘到平面间的一段短走线。如果焊盘没有做恰当的散热设计,焊接时很难将焊盘加热到足够的焊接温度。不恰当的散热焊盘设计,会感觉焊盘比较黏,并且回流焊的时间相对比较长。(译者注,一般热焊盘做在插件与波峰焊接触的一面。不知道这个**里面为什么会提到reflow,reflow主要要考虑的是热平衡,防止立碑。)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走线 -- 在电路板上,一般连续的铜的路径。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V-score -- 将板卡进行一条不完全的切割,可以将板卡通过这条直线折断。(译者注:国内常叫做“V-CUT”)过孔 -- 在板卡上的一个洞,一般用来将信号从一层切换到另外一层。塞孔指的是在过孔上覆盖阻焊,以防被焊接。连接器或者器件管脚过孔,因为需要焊接,一般不会进行塞孔。
  在电子行业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做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这是一个太基础的部件,导致很多人都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PCB。这篇**将会详细解释PCB的构成,以及在PCB的领域里面常用的一些术语。
  波峰焊 -- 一个焊接插件器件的方法。将板卡匀速的通过一个产生稳定波峰的熔融焊锡炉,焊锡的波峰会将器件管脚和暴露的焊盘焊接到一起。
  下一页将简要的介绍一下如何设计自己的PCB板卡。
  Designing your own! 设计自己的!
  你希望开始设计自己的PCB吗。在PCB设计中的曲曲弯弯在这边说太复杂了。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开始,下面有几个要点。
  找到一个CAD的工具:在PCB设计的市场里,有很多低价或者免费的选择。当找一个工具的时候,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论坛支持:有没有很多人使用这个工具?越多的人使用,你越容易找到你需要的器件的已经设计好的封装库。
  很容易用。如果不好用的话,你也不会用。
  性能: 很多程序对设计有限制,比如层数,器件数,以及板卡尺寸等。大部分需要你去购买授权去升级性能。
  可抑制性: 一些免费的程序不允许导出或者迁移到其它软件,将你限制在唯一的供应商上。可能软件的低价以及便捷性值得这样的付出,但有时候不太值得。
  去看看其他人的布板设计。开源硬件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容易。
  练习,练习,还是练习。
  保持低的期望值。你设计的第一个板卡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第20个可能就少很多,但是还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你很难将所有问题清除。
  原理图相当重要。尝试去设计一个没有好的原理图支持的PCB板卡是徒劳的。
  最后,说一些设计些自己的电路板的好处。如果你计划参与一个或多个既定的项目,设计电路板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设计电路板来说,在面包板上点到点的布线太困难了,并且可靠性相对较低。并且,如果你的设计不错的话,可以将你的设计买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