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持续正弦信号的方法

楼主(2018-07-23):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器是无法“在程序中加入……正弦信号”的,只能令某引脚产生数字信号。

网友B:
要产生正弦信号,可以考虑使用PWM技术,经低通滤波后产生近似的正弦信号

网友C:
使用D/A产生近似的正弦信号

网友D:
进入中断出不来说明是程序编制有问题

网友E:
用软件完全可以实现连续输出的,但若还有其它任务,得注意任务调度且MCU的性能和编程效率都要够高才能保证连续输出。

网友F:
如果信号不需要输出,在程序里叠加在一个电压信号上呢?

网友G:
程序里的电压信号,必是一个数,或者数组。把正弦信号瞬时值按照你所需要的时间间隔加到数组中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如果是AD采集到外部电压信号再叠加正弦信号,这个先生成一个正弦信号存在数组里,然后依次拿出来加到AD采集到的信号上就行了,但是必须注意AD采集的信号与正弦信号的时序关系。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用PWM波输出    配置为SPWM输出模式

网友I:
可以通过正弦波的方式  比较输出   这样就不需要CPU参与

网友I:
输出后用LC滤波器    然后就是正弦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