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LDO芯片在欠压工作状态下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8-07-23):
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个模块里面用到了LP38692-ADJ芯片,之前是3.3V转2.5V给运放供电,总电流不到0.1A,最近发现优化参数时2.5V电压不够用,可以直接使用3.3V供电,但是这样得飞线,比较麻烦,模块已经量产了,于是我改变电阻值将输出电压调节到3.1V,芯片手册说25℃ 3.3V输出0.1A负载时压降为典型值80mV,最大值145mV,但是温度变化会导致压降变化,有可能低温时输出就达不到3.1V,但输出电压降低对于后端电路是无所谓的,主要是此时LDO工作在输入欠压模式,永远都达不到目标输出电压,如果LDO在这种状态一直工作,会不会影响LDO寿命

网友A:
只要IC工作的环境(温度、湿度、清洁度、振动等因素)符合要求

网友B:
楼主看看用的那种LDO的datasheet,看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C:
25°C只是芯片一般测试的温度

网友D:
如果是只考虑欠压这种情况,不考虑起的因素的情况呢?

网友E:
没有寿命问题,只是调整管得不到足够的压降,输出稳压不好而已。

网友F:
LDO不焊,在原LDO的IN-OUT间焊短路线或0Ω电阻

网友G:
可以试试换个同封装,需要压降更小的LDO

网友H:
我觉得不会, 因为引起寿命的最大因素应该是发热过大.
但这里没有过大的功耗问题(虽然略微高一点点).

网友I:
先弄清原LDO的设计意图 (比如是为给后级运放更稳定的电压,还是为与3.3V电源隔离等),再决定修改方案。

网友J:
欠压设计的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