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不能生成.OUT文件

楼主(2018-07-23):
不知道为什么使用官方的历程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编译通不过,在线等

网友A:
看下工程属性,检查下include路径是否包含了头文件

网友B:
应该是工程的文件设置不对

网友C:
看看有哪些相关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D:
include文件路径

网友E:
target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也遇到了与楼主相同的问题,楼主能回答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G:
你是不是将官方工程拷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G:
工程属性下的一些路径  都是设置了的    拷贝了 就找不到一些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