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锂电池充放电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8-07-23):
最近在做一个充电系统,为小型系统供电,两节锂电池,要求是:在放电时,电量低的优先放电,该节电池放电至安全电压时自动切换另一个电池放电;充电时,优先给电量低的充电。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啦!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充电外部电源大概12V,设计中使用MSP430单片机,3.3v供电,我是不是得降两次电压,一次DC/DC:12V转5V给电池充电,另一次LDO:5V转3.3V,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一次DC/DC:12V转5V给电池充电,另一次LDO:5V转3.3V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话,想给哪个充给哪个充,看单片机玩的是否熟练了

网友C:
12V到3.3V降两次电压最好了,一次降压压差比较大

网友D:
找颗有使能脚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用单片机测量电压然后控制充哪个

网友E:
有那种12V充单节电池的

网友F:
好像有直接12V转3.3 的

网友G:
也没有讲充放电的电流. 着可能对 DCDC 的设计影响很大. 如果电流大, 可能充电单独使用 DCDC 实现.

网友H:
两节锂电是串联还是并联呢,选择专用的电池充电IC就好了。你可选择宽电压的充电IC,12V直接给电池充电,取决于你选择的充电IC。

网友I:
多次降压主要是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的。

网友J:
怎么不用专用的电池充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