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字符数组可以++吗?

楼主(2018-07-23):
有个cahr型数组 char a[] = “fsdfa”。        printf("a = %c\n", *a);
       a++;
       printf("a = %c\n", *a);

编译提示:错误: 自增操作数必须是左值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har a[] = "aaaa";
    char *b;
    b = a+1;

如果这样就可以。 b是指针变量。

网友B:
这里的
a++
也不好理解, 你在增量什么
是数组的地址, 还是数组里各一个的数值, 或是某一个数值?

网友C:
a是常量

网友D:
地板正解

网友E:
数组名不能作为++运算的左值。

网友F:
有个cahr型数组 char a[] = “fsdfa”。
char *b;
b=a;
       b++;
       printf("a = %c\n", *a);

网友G:
这个问题 改编译器就可以了 ,你适合更高级的语言.
C的效率高 但是规则不少.  汇编的效率更高,规则更多.

这里的a 表示一个地址 ,但不是变量,好吧   (我知道你的理解:你就是定义的一个数组 全都是变量,你想说怎么不能++, 因为a == &a[0], 是等效的, 他就是一个RAM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
a++
也不好理解, 你在增量什么

当然是地址了,a是数组首地址,a++当然数地址++了, 数组中一个元素占一个字节,理论上地址加一再获取该地址上的数值就是下一个元素,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 改编译器就可以了 ,你适合更高级的语言.
C的效率高 但是规则不少.  汇编的效率更高,规则更多.

就是说不是变量不能++吗?数组不是在连续的地址上存储的吗?既然a首地址代表的是a【0】的地址,a[0], a[1]的地址又相差一,所以a的地址加上一不就是a[1]的地址了吗?

这是规则,就像语言中的语法一样,不能完全用逻辑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组名不能作为++运算的左值。

那++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组名不能作为++运算的左值。

那把数组以指针参数的形式传递给函数,是不是就能++了, 比如int  fsf(char *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地址了,a是数组首地址,a++当然数地址++了, 数组中一个元素占一个字节,理论上地址加一再获取该 ...

但是编译器不知道啊
如果地址增加, 是让编译器给数组安排的地址进行改变吗?  因为 a 是数组首地址的指针啊, 不管你怎么++, a 都是数组首地址哪.
这涉及数据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编译器不知道啊
如果地址增加, 是让编译器给数组安排的地址进行改变吗?  因为 a 是数组首地址的指针 ...

嗯嗯 谢谢您的回答,明白了,那把数组作为参数传给函数是不是就能++了,比如int  fsf(char *a。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把数组以指针参数的形式传递给函数,是不是就能++了, 比如int  fsf(char *a) ...

int fsf(char*abcd)
{
abcd++;
}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把数组的首地址这个常量 赋给了 一个指针变量。

网友H:
这里的a是数组的首地址(注意首地址是常量),而++(自增运算符)是针对变量的,所以你的程序中的a++会出错。以前我也遇到多你这个问题。

网友I:
  指针 *P++就行,一般也是这么用的,初始化为指针字符串    char * P="abcdefg"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针 *P++就行,一般也是这么用的,初始化为指针字符串    char * P="abcdefg" ;  ...

谢谢各位大神啊 谢谢

网友J:
大家都好热心!刚看到帖子都这么多解答!轮不到我说了

网友K:
这是一个常量字符串啊,定义在什么区我忘了,是不可以++的

网友L:
a是常量,需要再定位一个指针变量

网友M:
实在不行编译下,运行看看啥

网友N:
a是数组名怎么++??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