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同步整流MOS怎么选?

楼主(2018-07-23):
(无正文)

网友A:
同步整流,MOS都已经集成到芯片内部了

网友B:
是啊, 其实对 MOS 的要求不高, 控制那边有点高
不要随便选用大电流的 MOS, 应该开关的延迟会导致效率降低, 甚至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MOS都已经集成到芯片内部了

谢谢,不过应该还是有很多没集成的。大功率的应该集成不了。您有用过什么型号的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其实对 MOS 的要求不高, 控制那边有点高
不要随便选用大电流的 MOS, 应该开关的延迟会导致效率降低,  ...

这个MOS的耐压VDS,余量好像要很多倍,是不是真的,应该多少倍合适呢?

网友B:
不需要很多倍的, 但是你得宠工作原理, 评估出最大的承受电压.  满足这个电压, 再加一点寄生电路引起的一些尖峰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C:
DC-DC,输入24V以下,出5V用40-60V耐压,18V用30V耐压,电流根据你的产品大小成反比,一般不低于2.5倍输出
AC-DC,90-264,5V用60V耐压,18V用120V,电流根据你的产品大小成反比,一般不低于4倍输出,输出越大翻倍越高,5V/4A,参考60A80V(vgs>4.5v)
以上是你要的同步整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