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增益带宽积对任何输入信号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7-23):
(无正文)

网友A:
搞懂傅里叶变换你就懂了。

网友B:
这是电路系统的特性或是运放的特性,以正弦波为描述基本。

网友C:
也不能说是运放的特性, 是信号放大器的特性, 描述的是正弦信号的最大增益能力
如果是任意波形, 那么傅立叶变换出各分量单独考虑

网友D:
下面给出正确的描述:
正弦波、方波(脉冲),同周期时候,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高次谐波的多少。这是傅里叶变换的基本原则。
每个运放,增益带宽都是一个固定值,是内在的东西,只取决于该器件本身,和外面输入什么信号没半毛钱关系。
但是,运放的增益带宽值的限制会影响输入输出波形的畸变程度(脉冲),由增益带宽限制造成的畸变和一般的失真度又有所区别。
通过这3个描述,相信你应该能分析出你需要明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