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两款太阳能控制器电路原理

楼主(2018-07-23):
上周末在办公室找器件的时候翻出两个太阳能控制器,以前没接触过但有看过。第一感觉太阳能电压不稳定应该是用DCDC自动升压和降压来实现稳定输出的吧。好奇这电路会不会很复杂,拆开看了下发现没有电感啊!那怎么实现自动升压和降压。边看边把部分电路图画了出来才明白这玩意哪里有升压功能,只不过是一个线性稳压罢了。
先拆第一个:

这个颜值高点

木有大电感

3个MOS管,一拆开看了这3个大块头就猜到用的是这种办法了。

主要的原理已经绘制了出来,其他的不过是连接到单片机的不同IO口。
为什么太阳能输入要用两个MOS管控制?个人理解是为了防止反接,若用普通二极管则压降太大不能接受。
5V电压部分有点意思,用的是负压稳压芯片

第二个外壳是公模,颜值差了些就不看外壳了,看看内部有没有好料

这个用的MOS管有点多

主控为PIC单片机,8只脚的是LM358运放。这个板布局很糟糕,根本不是分模块布的局,实现同种功能的器件是到处分散开,当然如果是防止被人抄袭原理图是有一定效果,因为绘制这块板的原理图太累了,例如电路图中有个二极管是放在太阳能输入接口处,我一直以为是太阳能输入接口保护用的,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是怎么个保护法,后来才发现是蓄电池反接保护用的。这块板如此情况多的很,我绘制一部分就不想再绘制下去了。

这种线路板 我做过了好几款了

网友A:
都不带开关升降压,非常老的版型了吧,现在可都是带充电管理降压,和LED路灯升压输出管理。光磁环就好几个呢。

网友B:
整理个原理图看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