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对于运放输出波动要求的设计方法的理解,如有问题恳求指正

楼主(2018-07-23):
今天看到为了将运放的波动能够达到正负电源端有了一种技巧就是在输出端连上一个电阻而电阻的另一端接地,个人理解就是利用戴维南等效办法再利用电阻并联时阻值下降的方式来进行的设计,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有误,恳求指正

网友A:
将运放的波动能够达到正负电源端, 应该是轨对轨输出的特性
没有看明白你讨论的问题的主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运放的波动能够达到正负电源端, 应该是轨对轨输出的特性
没有看明白你讨论的问题的主题在哪里 ...

我想讨论的就是有些能轨对轨采用类似于D图的连接方式的原因,在第二幅图的倒数第三行提到了这种轨对轨的搭建方式,我也觉得我的解释有问题所以想恳求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我看, 这个 d 图的结构是做不到 轨对轨输出的, be 是有压降的

网友B:
那不是什么【技巧】问题,那个R就是普通的负载电阻而已。
这类问题就是普通的考察N和P管输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 这个 d 图的结构是做不到 轨对轨输出的, be 是有压降的

所以我觉得管子导通时导通电阻都很小,再并一下就更小,只能说很接近于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什么【技巧】问题,那个R就是普通的负载电阻而已。
这类问题就是普通的考察N和P管输出范围的问题。
...

原来如此,不过因为晶体管中有饱和压降所以书中的意思是说管子只能达到近似于地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不过因为晶体管中有饱和压降所以书中的意思是说管子只能达到近似于地的效果吗? ...

是的,差个mV量级,默认就是不差了,严格说就是近似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差个mV量级,默认就是不差了,严格说就是近似的地。

嗯嗯,谢谢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