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恳求指正我对T型反馈电阻网络的所引起的误差放大的误解

楼主(2018-07-23):
前两次发过相关贴子,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来经过一点摸索,搞出了一点貌似有理的错误的解释,就是当我们在搭建大的反相放大器时,非土豪的比如我更倾向于用T型电阻网络来在避免大电阻的寄生电容的同时获得所需要的高阻抗,但是福兮祸所依,T型电阻网络会有等效放大失调电压,我的理解是当分析失调电压的时候,应该是在输入端断开的情况,而此时若是使用大电阻的反向相放大器,就相当于一个开路的电压源,故失调电压未被放大,而T型电阻网络就不同了,因为它有个参考地,所以很有可能据此产生电流,从而引起放大,但是这仅是个人猜想,而且我只是猜测了原因,恳求请指教这其中的误差产生过程

网友A:
测运放的失调电压,不是把两输入端都接地,然后测输出端的电压么   ?

关于你的问题,你可以看下这篇**,也许对你有用。。。
http://www.docin.com/p-6036849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