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二章 软件开发平台

楼主(2018-07-24):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二章 软件开发平台

本教程是基于HC89S003F4单片机开展,正在写文档教程,原本是想把内容一起同步到帖子里,由于本章讲的全部是软件开发平台,有大量的截图,截图需要一张张的上传,传了几张实在没有这个耐心,直接把转好的PDF文件上传,先讲软件平台,只有把开发的软件按平台搭建好了才能开展其他的课程。

教程图文并茂,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本人定会解答,后续的章节的更新也会以文档方式上传。文档见附件,由于是高清输出,文件比较大,目前级别只能发2MB大小文件,分了三个文件,大伙下载后可自行拼接文档。

003F4学习板教程-第二章 软件平台.pdf

软件平台

ISP软件

下载器

网友A(点评):
非常给力!!

网友B:
牛X,教程出的这么快。

网友B:
图文上传也是有窍门的,直接word转存为html文件,把所有图片直接都打包到一个文件夹中了。然后批量上传,挨个替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文上传也是有窍门的,直接word转存为html文件,把所有图片直接都打包到一个文件夹中了。然后批量上传,挨 ...

keil软件安装,插件安装,还有驱动安装,工程建立,截图好多,逐个替换也要好久,并且一个帖子数字有限,所以还是传pdf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教程出的这么快。

你这起的好早呀,并且上网这么的快,难怪沙发板凳都被你拿了

网友C:
火钳刘明              在群里看到的楼主板子 直接还有新出的教程! 非常酷的原创教程  赶紧学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钳刘明              在群里看到的楼主板子 直接还有新出的教程! 非常酷的原创教程  赶紧学习!!! 哈 ...

图文并茂,几乎手把手,少走点弯路,少掉点坑,带你装逼带你飞

网友D:
支持下,谢谢分享,老司机就是牛X!

网友E:
您好:咨询一下。HC89S003F4出厂的产品都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吗?之前看到过,有的产品是内部固化ISP程序的,有的不是。本人刚刚接触芯圣的产品,有点不太了解。还请指教!谢谢。  另外,HC18P110L是否也可以使用串口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咨询一下。HC89S003F4出厂的产品都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吗?之前看到过,有的产品是内部固化ISP程序的, ...

HC89S003F4只有带ISP固件的才能通过串口下载,免去仿真器,适合不需要仿真的需求。另外个HC18P110L是OTP产品,这个要用烧录器下载。

网友F:
勾选Use On-Chip ROM和Use On-Chip XRAM是不是表示使用芯片内部ROM和RAM ? 只有早期的8031那种内部没有ROM和RAM的单片机才使用外挂ROM和RAM对吗?
也就是使用外挂扩展ROM或者RAM就不用勾选对应的Use On-Chip  ,是这么回事吗?
如今的单片机理论上全部都要勾选Use On-Chip ROM和Use On-Chip XRAM吧?因为现在的任何品牌单片机都是内部集成了足够的ROM(FLASH)和RAM。我理解没错吧?

网友F:
为什么我按教程写的代码编译后有一个警告?

编译1Warning(s).png (52.94 KB )

网友F:
还有个疑问,教程里代码配置Fosc为16MHz,软件仿真那里频率要不要也设置16 ? 还是不管他保持默认32.0 ,仿真运行到CLKSWR = 0x51; 这条代码时自动会切换到16Mhz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勾选Use On-Chip ROM和Use On-Chip XRAM是不是表示使用芯片内部ROM和RAM ? 只有早期的8031那种内部没有ROM ...

这两个选项是指使用内部存储器,003的ram是这样的分布,内部ram是256byte,内部外扩ram是256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按教程写的代码编译后有一个警告?

你包含的头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疑问,教程里代码配置Fosc为16MHz,软件仿真那里频率要不要也设置16 ? 还是不管他保持默认32.0 ,仿 ...

写32M,这个是指晶振频率。

网友G(2018-10-26):
能出一个 红外的教程嘛  萌新 不是很懂

网友H:
这个资料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