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

楼主(2018-07-24):
stc51烧录软件时一直显示写芯片超时 然后换了芯片类型 换了波特率都不行 用的烧录软件是pz isp普中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官方的下载软件呢,那个强大,超时,可能是你波特率太高了,降低波特率试试。波特率高,线长的时候,会超时。

网友B:
换了波特率之后还不行,有可能是你换的波特率不太对,看你图片上的波特率太大,用9600试试(我平常使用的),可以使用的波特率范围2400~115200

网友C:
葡中的烧写软件不好用,建议用官方的烧写软件

网友D:
官方功能那么多你不用  非用模仿

网友E:
用官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