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清单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请教一下各位,你们在公司里列清单的时候,如何制定元器件的型号规则。比如: 最常用的100nF/0805的电容,我们是称呼它是100nF, 0.1uF, 还是直接的104。主要是针对我们公司的那些不懂电子的仓库保管员,让他们明白……。

网友A:
100nF/耐压/0805

网友B:
当然用标准的单位nF,或uF标注

网友C:
一般用100nF或者0.1uF。
正规企业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标注标准吧

网友D:
正常标注建议:贴片电阻0805-10K±5%,同楼上,正规企业会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例如:物料号      0001001  名称    贴片电阻0805-10K±5%

网友E(2019-01-07):
用标准的单位nF,或uF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