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Z-stack3.0 数据收发

楼主(2018-07-24):
以light和switch demo 为例子

1.在light 例子中可以参见profile 属性表注册

  • static zclGeneral_AppCallbacks_t zclSampleLight_CmdCallbacks =

  • {

  •   zclSampleLight_BasicResetCB,            // Basic Cluster Reset command

  •   NULL,                                   // Identify Trigger Effect command

  •   zclSampleLight_OnOffCB,                 // On/Off cluster commands

  •   NULL,                                   // On/Off cluster enhanced command Off with Effect

  •   NULL,                                   // On/Off cluster enhanced command On with Recall Global Scene

  •   NULL,                                   // On/Off cluster enhanced command On with Timed Off

  • #ifdef ZCL_LEVEL_CTRL

  •   zclSampleLight_LevelControlMoveToLevelCB, // Level Control Move to Level command

  •   zclSampleLight_LevelControlMoveCB,        // Level Control Move command

  •   zclSampleLight_LevelControlStepCB,        // Level Control Step command

  •   zclSampleLight_LevelControlStopCB,        // Level Control Stop command

  • #endif

  • #ifdef ZCL_GROUPS

  •   NULL,                                   // Group Response commands

  • #endif

  • #ifdef ZCL_SCENES

  •   NULL,                                  // Scene Store Request command

  •   NULL,                                  // Scene Recall Request command

  •   NULL,                                  // Scene Response command

  • #endif

  • #ifdef ZCL_ALARMS

  •   NULL,                                  // Alarm (Response) commands

  • #endif

  • #ifdef SE_UK_EXT

  •   NULL,                                  // Get Event Log command

  •   NULL,                                  // Publish Event Log command

  • #endif

  •   NULL,                                  // RSSI Location command

  •   NULL                                   // RSSI Location Response command

  • };

楼主:
2.在 zclSampleLight_Init()中注册

  • void zclSampleLight_Init( byte task_id )

  • {

  •   zclSampleLight_TaskID = task_id;

  •   // Set destination address to indirect

  •   zclSampleLight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NotPresent;

  •   zclSampleLight_DstAddr.endPoint = 0;

  •   zclSampleLight_DstAddr.addr.shortAddr = 0;

  •   // Register the Simple Descriptor for this application

  •   bdb_RegisterSimpleDescriptor( &zclSampleLight_SimpleDesc );

  •   // Register the ZCL General Cluster Library callback functions

  •   zclGeneral_RegisterCmdCallbacks( SAMPLELIGHT_ENDPOINT, &zclSampleLight_CmdCallbacks );

  •   // Register the application's attribute list

  •   zclSampleLight_ResetAttributesToDefaultValues();

  •   zcl_registerAttrList( SAMPLELIGHT_ENDPOINT, zclSampleLight_NumAttributes, zclSampleLight_Attrs );

  • #ifdef ZCL_LEVEL_CTRL

  •   zclSampleLight_LevelLastLevel = zclSampleLight_LevelCurrentLevel;

  • #endif

  •   // Register the Application to receive the unprocessed Foundation command/response messages

  •   zcl_registerForMsg( zclSampleLight_TaskID );

  • #ifdef ZCL_DISCOVER

  •   // Register the application's command list

  •   zcl_registerCmdList( SAMPLELIGHT_ENDPOINT, zclCmdsArraySize, zclSampleLight_Cmds );

  • #endif

  • ...

楼主:
3.数据处理函数
  • uint16 zclSampleSw_event_loop(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   //Send toggle every 500ms

  •   if( events & SAMPLESW_TOGGLE_TEST_EVT )

  •   {

  •     osal_start_timerEx(zclSampleSw_TaskID,SAMPLESW_TOGGLE_TEST_EVT,500);

  •     zclGeneral_SendOnOff_CmdToggle( SAMPLESW_ENDPOINT, &zclSampleSw_DstAddr, FALSE, 0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     return (events ^ SAMPLESW_TOGGLE_TEST_EVT);

  •   }

  •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

  •     while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zclSampleSw_TaskID )) )

  •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

  •         case ZCL_INCOMING_MSG:

  •           // Incoming ZCL Foundation command/response messages

  •           zclSampleSw_ProcessIncomingMsg( (zclIncomingMsg_t *)MSGpkt );

  •           break;

  • ....

楼主:
4.switch 是如何控制light的,在switch中可以找到按键的这个code

  • void zclSampleSw_UiActionToggleLight(uint16 keys)

  • {

  •   if (zclSampleSw_OnOffSwitchActions == ON_OFF_SWITCH_ACTIONS_TOGGLE)

  •   {

  •     if (keys & UI_KEY_SW_5_PRESSED)

  •     {

  •       zclGeneral_SendOnOff_CmdToggle( SAMPLESW_ENDPOINT, &zclSampleSw_DstAddr, FALSE, bdb_getZCLFrameCounter() );

  •     }

  •   }

  •   else if (((keys & UI_KEY_SW_5_PRESSED) && (zclSampleSw_OnOffSwitchActions == ON_OFF_SWITCH_ACTIONS_ON))

  •     || ((keys & UI_KEY_SW_5_RELEASED) && (zclSampleSw_OnOffSwitchActions == ON_OFF_SWITCH_ACTIONS_OFF)))

  •   {

  •     zclGeneral_SendOnOff_CmdOn( SAMPLESW_ENDPOINT, &zclSampleSw_DstAddr, FALSE, bdb_getZCLFrameCounter() );

  •   }

  •   else

  •   {

  •     zclGeneral_SendOnOff_CmdOff( SAMPLESW_ENDPOINT, &zclSampleSw_DstAddr, FALSE, bdb_getZCLFrameCounter() );

  •   }

  • }

配合上light的上profile回调中的on/off属性回调就可以完成switch对light控制。

楼主:
5.如果发送自己的数据呢

在swicth中使用zcl_SendReportCmd函数

  • /*********************************************************************

  • * @fn      zcl_SendReportCmd

  • *

  • * @brief   Send a Report command

  • *

  • * @param   dstAddr - destination address

  • * @param   clusterID - cluster ID

  • * @param   reportCmd - report command to be sent

  • * @param   direction - direction of the command

  • * @param   seqNum - transaction sequence number

  • *

  • * @return  ZSuccess if OK

  • */

  • ZStatus_t zcl_SendReportCmd( uint8 srcEP, afAddrType_t *dstAddr,

  •                              uint16 clusterID, zclReportCmd_t *reportCmd,

  •                              uint8 direction, uint8 disableDefaultRsp, uint8 seqNum )

  • {

  •   uint16 dataLen = 0;

  •   uint8 *buf;

  •   ZStatus_t status;

  •   uint8 i;

  •   //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command

  •   for ( i = 0; i < reportCmd->numAttr; i++ )

  •   {

  •     zclReport_t *reportRec = &(reportCmd->attrList);

  •     dataLen += 2 + 1; // Attribute ID + data type

  •     // Attribute Data

  •     dataLen += zclGetAttrDataLength( reportRec->dataType, reportRec->attrData );

  •   }

  •   buf = zcl_mem_alloc( dataLen );

  •   if ( buf != NULL )

  •   {

  •     // Load the buffer - serially

  •     uint8 *pBuf = buf;

  •     for ( i = 0; i < reportCmd->numAttr; i++ )

  •     {

  •       zclReport_t *reportRec = &(reportCmd->attrList);

  •       *pBuf++ = LO_UINT16( reportRec->attrID );

  •       *pBuf++ = HI_UINT16( reportRec->attrID );

  •       *pBuf++ = reportRec->dataType;

  •       pBuf = zclSerializeData( reportRec->dataType, reportRec->attrData, pBuf );

  •     }

  •     status = zcl_SendCommand( srcEP, dstAddr, clusterID, ZCL_CMD_REPORT, FALSE,

  •                               direction, disableDefaultRsp, 0, seqNum, dataLen, buf );

  •     zcl_mem_free( buf );

  •   }

  •   else

  •   {

  •     status = ZMemError;

  •   }

  •   return ( status );

  • }

  • #endif

在light中case ZCL_CMD_REPORT: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ReportCmd( pInMsg );中解析

  • static void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comingMsg( zclIncomingMsg_t *pInMsg )

  • {

  •   switch ( pInMsg->zclHdr.commandID )

  •   {

  • #ifdef ZCL_READ

  •     case ZCL_CMD_READ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ReadRspCmd( pInMsg );

  •       break;

  • #endif

  • #ifdef ZCL_WRITE

  •     case ZCL_CMD_WRITE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WriteRspCmd( pInMsg );

  •       break;

  • #endif

  •     case ZCL_CMD_CONFIG_REPORT:

  •     case ZCL_CMD_CONFIG_REPORT_RSP:

  •     case ZCL_CMD_READ_REPORT_CFG:

  •     case ZCL_CMD_READ_REPORT_CFG_RSP:

  •     case ZCL_CMD_REPORT:

  •       //bdb_ProcessIncomingReportingMsg( pInMsg );

  •       break;

  •     case ZCL_CMD_DEFAULT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DefaultRspCmd( pInMsg );

  •       break;

  • #ifdef ZCL_DISCOVER

  •     case ZCL_CMD_DISCOVER_CMDS_RECEIVED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DiscCmdsRspCmd( pInMsg );

  •       break;

  •     case ZCL_CMD_DISCOVER_CMDS_GEN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DiscCmdsRspCmd( pInMsg );

  •       break;

  •     case ZCL_CMD_DISCOVER_ATTRS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DiscAttrsRspCmd( pInMsg );

  •       break;

  •     case ZCL_CMD_DISCOVER_ATTRS_EXT_RSP:

  •       zclSampleLight_ProcessInDiscAttrsExtRspCmd( pInMsg );

  •       break;

  • #endif

  •     default:

  •       break;

  •   }

  •   if ( pInMsg->attrCmd )

  •     osal_mem_free( pInMsg->attrCmd );

  • }

楼主:
6.举例说明

swicth 发送

  • zclReportCmd_t reportCmd;

  • reportCmd.numAttr = 1;

  • reportCmd.attrList[0].attrID = ATTRID_MS_CMD;

  • reportCmd.attrList[0].dataType = ZCL_DATATYPE_UINT8;

  • reportCmd.attrList[0].attrData = &data;

  • zcl_SendReportCmd(ENDPOINT,

  •          &DstAddr,

  •          ZCL_CLUSTER_ID_LIGHT,

  •           &reportCmd,TRUE,FALSE,TRUE);

light接收:

  • if (pInMsg->clusterId == ZCL_CLUSTER_ID_LIGHT)

  • {

  •   rpt_cmd= (zclReportCmd_t *)pInMsg->attrCmd;;

网友A:
请问 demo在哪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demo在哪里下载

你用的哪个无线mcu?不同的mcu会不同
楼住贴的这个在官网提供的协议栈里就有
http://www.ti.com.cn/tool/cn/z-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