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任务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我是一个新手,在创建两个相同的任务,做LED闪烁时遇到的问题是先创建的任务可以按延时时间正常延时,后创建的任务会很快的被切换出去

如图,不管哪一个任务后被创建,都会出现后创建的任务执行时间只有一瞬间。
另外 不好意思 图截错了  延时是用的vTaskDelay

网友A:
把HAL_Delay换成vTask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HAL_Delay换成vTaskDelay

不好意思 图截错了  是用的vTaskDelay

网友B:
2个task操作同一个IO口?要实现LED闪烁,其实有一个同步互斥的问题,需要加一个信号量。
最简单的是合并成一个task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2NDg0OHw5YjQ3MjJlYXwxNzU5NjI4OTcyfDB8